401坏了么?

楼主(2010-04-20):
今天装起来500  通电调试的时候 发现一插电上去  尾舵就开始自己左右摆 摆的还很快  但是打尾舵就可以让它停住      尾舵是9254  陀螺是401  开始以为尾舵坏了 插到其他通道试  是正常的 然后换一个450的尾舵插401上面 也是一样的左右摆`     是401坏了么?

网友:
不懂,没碰到这种情况,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开机后等2秒钟让401找到中立点,要不然会漂移。
温度零度左右时,401会漂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机后等2秒钟让401找到中立点,要不然会漂移。
温度零度左右时,401会漂移的。

现在好像都不是漂移的问题` 通电就狂抖`  红灯一直闪

网友:
重设一下…开反向开关

网友:
红灯一直闪是不正常的,恢复一下默认值看看

网友:
坏了,给LZ出邮费扔给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