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的调试

楼主(2010-04-20):
三叶52级发动机  的调试

主要是调试什么?那方面的呢?怎么调试?
本人刚入模,
请各位指点指点,

网友:
一样的。看有没有漏气。

网友:
大油门富油磨车,在十五分钟左右。磨好后前几个起落偏富油。之后调风门大小调怠速,调副油针油门反应速度。

网友:
劝你直接上OS吧,我也弄过两个三叶52,最后还是放弃了,油机随便摔一下,都有可能摔出个发动机的钱来

网友:
建议上OS的对新手来说相对简单点,买来基本不用动就能着车了,可以边问边学习

网友(2011-01-04):
这是一门深深的课,但又必须学,求人不如求己

网友A:
三叶52的发动机装上OS的化油器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叶52的发动机装上OS的化油器还不错

能装上吗,我试过了,孔径根本不对,OS 50的化油器比三叶 52HR 孔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