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想弄个室内机玩玩CB100还是 4g6?

楼主(2010-04-20):
450在家里玩太危险了想弄个MINI机在家玩,
看中了CB100和4G6不知道如何选。
主要要求是方便,耐炸。
还有,我的天地飞09S的控能用在这两款机型上吗?如果可以,那是不是只要买空机版接上控就可以飞了?

网友A:
耐炸买小的飞机,越轻越好,
还有你的控部能用在这飞机上

楼主:
控不能用在这上面,是接收装不上去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1.华的空机是包涵一体化的接收陀螺和电调。
2.华的小机是用的3.7v供电。
3.华的接收陀螺加一起只有10g以内。
4.华的舵机是用的1.25的mini jst接头。
要想换t9s,f控,j控等都是可行,但你要想办法解决以上问题,呵呵,实施成本很高。远不如就用2801pro。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看来要买全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