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小丘:我的固朗450B尾巴的问题

楼主(2010-04-20):
悬停的时候感觉尾巴特别肉,左转或者右转满舵才转半圈,该怎么调整呢?

网友A:
我昨天也出现这种现象!!悬停尾巴飘,打舵小了不怎么动大了就有点过。

网友B:
小丘,回呀!

网友C:
这几天备展,比较忙,所以迟来了。抱歉阿~
我估计因为一下几个原因:
1. 感度不够。
2.转速不够。
3.尾桨螺距不够。
4.舵机速度和力量不够。
5.机械传动不顺畅。
我只是粗略推测,请LZ 对应找找原因。要是条件允许,和身边的模友一起探讨一下。(要是有图片或者视频的话就比较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