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加电后嗡嗡响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4-20):
油门
舵机
加电后会发出嗡嗡的响声,但是操作正常,是怎么回事呢?还能不能用?

网友A:
有几种可能 1控的电位器有磨损有碳粉沉积 2机带动的舵面有卡滞 3接收机问题或者接受供电不足
以前我有过 换接受就好了

楼主:
舵机是新的,买回来测试的时候正常,装到飞机上就响了,把油门推到1/3位置以上时声音就没有了

网友A:
把舵机带的舵面什么的卸载下来 不带舵面 然后换个接受试一下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89970
第6条就是这个情况

网友B:
供电不足,接接器或摇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