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充电保姆好不好用 请用过大大指个点 先谢谢了!

楼主(2010-04-20):
有10块3s的
电池
没时间一对一对的冲 想进个UN充电保姆 请高人指点 UN的保姆怎么样?充电时无人看管有很大的危险吗?

网友A:
UN充电保姆充电保姆需要配合UN的充电器使用,我一直在用效果不错。

网友B:
充电最好还是有人在的好......一次能飞十块电?电直还是电固啊

网友C:
UNA6的充电器和保姆都很好用,精度高,充电速度快
用了大半年了,这套东西很好用。虽然我的没有出过问题,不过充电的时候还是要有人好一些,毕竟锂电池是个危险品,即使充电器故障率极低也不能掉以轻心,一次就可能让你哭都来不及。保姆的作用在于你不用多次的换电池和频繁地重复设置。希望我们国内的生产厂家多出、快出这种可靠的、高品质的模型及相关产品。

楼主:
各位大大 谢谢指导 回答2楼的大大 我飞电固

网友D:
当它工作时用起来不错。
我的工作了半年就突然坏了,到现在还没联系上UN客服,只能扔在边上吃灰

网友E:
我的用着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