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改直驱,万里长征才走完第一步:绕电机初步成功(92楼更新)

楼主(2010-04-20):
看了很多450改直驱的帖子,心理痒痒的很久了,直驱电机的铁芯也掏到了,但是一直没勇气动手。昨天,终于走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绕电机,而且初步成功,发帖庆祝一下。

改直驱的路还很长:第二步,重新制作定子的轴承架
                                      第三步   车制转子,加上磁钢(怎么贴上去还是未知数)。
                                      第四步 调整KV值(肯定还要重绕若干次)。
                                      第五步 改机身(我决定不自己做机身,用450的改),主轴的长度是否合适还要走着瞧。
                                      第六步  解决电机固定问题,主轴和电机的链接问题。
                                      第七步  改直驱尾皮带轮,在机身上加装皮带导轮。
                                       。。。。。。。。。。。。。。。。。。。。。。
   总之,450想改直驱,纯粹是给自己找事儿,麻烦的很,消耗精力和钱财,还不一定能成功。这叫什么?折腾!话说回来,玩模型的
魅力不就在于折腾吗?不折腾就不好玩儿啦!
    万里长征才开始第一步,但是我要走到底!

图片

网友A:
跟楼主一样留了两个24N的定子(直径56mm??),个人建议先CAD画好图,把转子车回来,然后上磁铁(24N26P或者其他),绕线先找小点的线绕10圈,然后根据实际的测速计算出KV值,再根据需要的KV值来确定最后用多粗的线绕多少圈,关注一下,等以后有条件了再来改

网友:
  大叔牛人啊

网友:
从头做起太难了,要有现成的电机就好一些了

楼主:
现在我正在找磁钢,初步打算用10*7*3  22块,但是不知道应该用哪种,介绍说,磁钢的充磁方向有多种,哪种才适合电机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楼主一样留了两个24N的定子(直径56mm??),个人建议先CAD画好图,把转子车回来,然后上磁铁(24N26P或者其他),绕线先找小点的线绕10圈,然后根据实际的测速计算出KV值,再根据需要的KV值来确定最后用多粗的线绕 ...

直径56.5,用两个叠起来。

网友:
强大的大叔,支持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径56.5,用两个叠起来。

那就跟我以前掏的那些一样了,那时候做了3个转子,后来没空搞就全转让给深圳的模友“易人”了
用26块磁铁转子的利用率会高点,扭力应该会比22块大点,过两天上传一张转子定子的CAD图参考一下

网友:
大叔的贴一定要顶!

网友:
要顶,要顶,这个要顶,快点改成功啊,这样可以效率很高的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跟我以前掏的那些一样了,做了3个转子,后来没空搞就全转让给深圳的模友“易人”了,这个录像机的无刷在广州的掏街有时候可以找到
用26块磁铁转子的利用率会高点,扭力应该会比22块大点,过两天上传一张转子 ...

期待你的转子图。26块好是好,合适尺寸的成品不大好找。
直径65.5的铁芯,周长是177,每块的宽度+空隙=6.8,用6mm宽的正好,但是淘宝上没有10*6*x的。只有5MM的,用5mm宽的窄了点儿。

楼主:
试验的视频来了

电调是好赢40A的,现在的电机轴承是简易的铜套。声音有点大,装配不好震动有点儿大声音其实没那么大。这些问题好办,做好新的转子和轴承以后就会迎刃而解。
     现在的问题是:急加油是转速上不去,只有很缓缓的加油门,转速才可以到最高。估计是线圈股数和线径问题,换了磁钢以后再试吧!

网友:
严重支持!!!万分的顶起!!!

网友:
很久以前有人弄过 还差点量产了  好像电机有先天的缺 陷 做做悬停可以 做3D会掉转 无力 貌似是扭矩不够
不过还是要顶这么好的帖!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多心机搞直驱。。要是直驱真的那么好商家都是笨蛋吗?

网友:
定子转子图来了,两个试做的电机,后来都转给easy123110(易人)了,如果照这个尺寸来做的话实际的KV值可以问一下他,他对电机这块比较精,祝贺成功

楼主:
好图!谢谢。图上的转子是什么材料的?应该用非磁性材料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图!谢谢。图上的转子是什么材料的?应该用非磁性材料吧?

外面转子用的铝合金,里头固定磁铁的那个环是钢,用来导磁用,厚度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一定要花那么多心机搞直驱。。要是直驱真的那么好商家都是笨蛋吗?

模型玩家的兴趣点不同。有两派玩家,一是“飞行派”,二是“飞机派”,哈哈!
我是飞机派,飞行技术很菜,但是对飞机的兴趣却不减。

网友:
又见技术折腾流  虽然看不懂 礼貌回帖

楼主:
反复试,杂牌电调就是启动不了。还是好赢好。
  准备做转子,先画图,还没画完,上!

网友C:
被六狗兄弟提到我的名字。。不出来说两句,实在不行。
电机已按照3S和6S条件改造。。目前对应的KV是,一个是KV384,一个是KV163
绕制方案,KV384=双股0.44的漆包线,14匝。(如果没记错的话)
KV163=单股0.4的线,24匝(如果没记错的话)
扭力比较恐怖,槽满率较好。磁覆率较好。
前段时间一直忙于准备XX,上个星期才告一段落。接下来有些许时间,可以搞搞直驱了。
正在联系车铣,改3MM孔为5MM孔,并重新铣轴承座。

网友:
建议选择24N26P或24N22P方案,这是最好驱动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被六狗兄弟提到我的名字。。不出来说两句,实在不行。
电机已按照3S和6S条件改造。。目前对应的KV是,一个是KV384,一个是KV163
绕制方案,KV384=双股0.44的漆包线,14匝。(如果没记错的话)
KV163=单股0.4的线 ...

行家上来了  看来那几个电机没白费,这下大有用途了磁铁那些有更换吗?以前多出来的那些磁铁好像质量不大行,碰多了外层剥落,里面看着像石头 。

有数据就好做了,以后等有空了去搞一堆定子回来

网友:
什么行家哦,瞎搞而已
磁铁没有更换,高斯强度足够,就担心退磁温度。。不过我试转了下,基本没温升。。可能是负载不大的原因吧。
直驱电机的效率其实真的不高,在同样能耗下的扭距要小于减速组。只是没有那繁杂的噪声而已。大齿盘的存在,比一不小心就镗缸的好。。。

楼主:
谢谢提供数据!
我准备用10*5*2 的N38磁钢,26块。不知尺寸是否可行,定子铁芯的厚度是8mm,磁钢比铁芯高出2mm有问题吗?

网友:
算57的转子最终内径,那么一圈的周长为57*3.14=179MM
26块*5=130毫米
磁覆率为72.6%,这个还可以接受。
磁钢高了2MM,不是太大问题。如果有米的话,可以定做一些8*5*2的。或者干脆就把环做高2MM。
当然还可以做电磨磨下这2MM。注意,磨的时候要控制温度,小心退磁。
我当初锉磁钢的时候,火花四溅,还看到磁屑燃烧。

楼主:
找到了8*5*3的。几经考虑转子还是尽可能做薄一些好,争取不改主轴和上侧板的尺寸。如果转子厚的话,主轴可能不够长。

网友:
充磁方向

7楼充磁方向我怎么看也不对,不知道怎样安装方法,还望赐教!

网友:
  强烈支持大叔!
.
.
.
我也凑热闹贴点最近测试的叁数呗。
.
6S锂聚
0.35线 双线并绕17圈
--->空转4980RPM
--->实际飞行时Idle80%油门,2900RPM,电流21.3A
.
感觉线还可以再用粗一点的,准备用0.4线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

定子的轴承架
--->如果转子在上,定子在下的话,可以用原来的电机座,加一块板在上面,伸到电机定子位置,随便搞根螺丝不给定子转就行了。
--->也可以反过来,把定子咬在侧板上。

...怎么贴上去还是未知数)。
--->排好位置,垫些什麽把磁钢固定好,最後就502。

..肯定还要重绕若干次)。
--->好可怜的,手指绕几极就已经痛的不行,没办法。

改机身(我决定不自己做机身,用450的改)
--->如果电机总厚不大,机身都不用改,直接把大齿换为电机就是。

主轴的长度是否合适还要走着瞧。
解决电机固定问题,主轴和电机的链接问题。
--->如果电机总厚不大,可用回原来的单向、单向套、主轴。

改直驱尾皮带轮,在机身上加装皮带导轮。
--->搞一台直驱尾皮带的450就是了,不用改!
--->如果要改的话,小心算一下尾桨转速。(现成大的皮带轮不好找呢!)

楼主:
我问过卖家,他说做电机就应该是厚度方向充磁。我仔细想,也觉得是对的。一面是S,一面是N,对着定子。26P:SNSNSNS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定子的轴承架
--->如果转子在上,定子在下的话,可以用原来的电机座,加一块板在上面,伸到电机定子位置,随便搞根螺丝不给定子转就行了。
--->也可以反过来,把定子咬在侧板上。

...怎么贴上去还是未知数)。 ...

-我想用两个轴承,一个单向,要内径5mm的,一个普通轴承。这样的话,主轴不用改,主轴直接插到单向里就OK了,连销子,轴承套儿都省啦,换轴也方便。单向轴承固定在转子上,再把转子插在定子的普通轴承上。单向轴承不是为了熄火降落,而是为了换轴方便,也解决主轴长度可能不够的问题。换轴时,电机不用拆,一抽就出来。正在画图,画好了上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用两个轴承,一个单向,要内径5mm的,.... ...

内5mm的单向好像是非标,不好找。

楼主:
图来了

5mm内径的单向轴承淘宝有一家说可以到厂里定,厂里有此规格。
最小圈是单向轴承,其次是,转子中心的单向轴承座。普通轴承是装在定子上的。

楼主:
-试验中发现,直驱电机由于体积大直径大,陀螺效应比非直驱的大n倍,转速越高越厉害。这大概就是直驱飞机稳定同时不灵活的重要原因。因此,直驱直机适合新手飞悬停。是450新手的好选择。
  --A24不必担心 如果要改的话,小心算一下尾桨转速。(现成大的皮带轮不好找呢!),大桨转速和非直驱没有什么区别,因此皮带直驱的皮带齿轮可以不用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验中发现,直驱电机由于体积大直径大,陀螺效应比非直驱的大n倍,转速越高越厉害。这大概就是直驱飞机稳定同时不灵活的重要原因。因此,直驱直机适合新手飞悬停。是450新手的好选择。
  --A24不必担心 如果要改的 ...

  巨型电机的陀螺效应真的好大,不过对飞行的影响很少(个人感觉),
反而是3D时,对电机固定方法(包括转子和定子)造成考验。

.

网友:
接着谝几句。
为什么非要用单向轴承呢?精度差,又贵,还非标。去年,深圳大草地的康师傅做的第一版就是用的单向,在SMARTTER家的阳台上做了初跑,不太好。我和六狗为此讨论了快半年,最后的结果是,弃单向,而用双向。价格便宜。。精 度有保证。单向实在是多此一举。
至于楼主所称的陀螺效应,说实话,的确比用减速时要大,但不是不可克服。
定转子的固定方法,昨天和六狗一直讨论到两点,最终定下来用一体式座子,结构基本已出来。只需要七个孔就可以保证安装和固定的精度,最大的改动在用了同步轮的侧板上。。

待全部方案落成后,就开车铣,先订450级的3套和250级的1套五金件。

网友:
easy123110啥时候有空,下午去深湾5路聊聊吧。

网友:
大叔越来越能折腾了,顶

网友C:
这周肯定不行了。单位组织去清远骚搞。。
下个星期较空。。到时就择日不如撞日了。我在科技园北区,到深湾那边不远。。
好像,我们群里面的好几个人,像五人,铑金壳都在香蜜湖的直机群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周肯定不行了。单位组织去清远骚搞。。
下个星期较空。。到时就择日不如撞日了。我在科技园北区,到深湾那边不远。。
好像,我们群里面的好几个人,像五人,铑金壳都在香蜜湖的直机群里面。。

 哈哈哈....
有空多交流交流,都是一伙的!

楼主:
决定采纳easy123110的建议,放弃单向轴承。

网友:
再次仔细看了下贴子,提点建议——绕线尽量用多股线并绕,这样效率会高一点

网友:
 今天换主轴轴承,顺路拍张皮带轮、转子和主轴的照片。

楼主:
A24用了单向轴承!主轴的孔也变地方了?还用单向轴承套?

网友:
引用 楼主:
A24用了单向轴承!主轴的孔也变地方了?还用单向轴承套?

450的主轴是5mm,但单向只有6mm,不戴套套不行。

TG450的主轴孔就是在这,没改呀!
(皮带轮都是原装位置。)
.
.
之前用YT450,装法也一样,就把大齿拿走改放电机,皮带轮就在2个主轴轴承之间,自己咬着主轴。
.
.
都是完全不用改,只把大齿换为电机!

楼主:
电机与机身连接的方案已经确定。

方的轴承座,代替原450机身上的轴承座。装在原来的地方。电机固定非常牢靠。方座背面打三个孔,套上螺纹,与圆座可靠连接。定子用三颗螺丝也与圆座连接。
放弃单向轴承的方案。

网友:
图画得真漂亮!再顶一次。

网友E:
max能接数控车床?

楼主:
引用 网友E:
max能接数控车床?

不能,只是画出来看看,这样设计心理有一点儿数。反复看,尺寸有没有问题,结构有没有问题,修改好了以后定稿,再用CAD画。找一次人帮忙用CNC做东西很不容易,尽量弄得严密一些,避免返工。头疼的事是我对CAD软件很不熟悉,还要从头儿学。

楼主:
修改轴承座设计

今天又仔细斟酌,觉得轴承座的设计太笨,不简洁,有原来的两个零件改为一个,减轻了重量,更方便安装。
  还在考虑转子外壳到底设计多厚合适,太厚的话重量大,薄的话强度有不够。另外如果材料好的话可以两者兼顾,就看选什么材料了。

网友A:
电机90%的重量基本都集中在定子铁芯,线圈和磁铁上了,铝合金转子和那个钢圈都不重

也上个最近画的固定座,互相交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90%的重量基本都集中在定子铁芯,线圈和磁铁上了,铝合金转子和那个钢圈都不重

也上个最近画的固定座,互相交流一下

你这个很简洁。但是有一个问题:安装定子铁芯时,缺一限位机构,定子可能要碰到侧板。
     我的那三根圆柱就是为了限位定子,与侧板留了2mm的空隙(线圈的厚度大约1.2-1.5mm)保证铜线不会碰到侧板。

网友:
TO:三木
这个结构图是我和六狗讨论到两点到结果。经过各方面考虑,这个结构是最好的。
关于你所提的问题,不用担心,我留了2MM的小台,就是用来防止碰到侧板的。

注,你可以找六狗要来图纸一用。但不可以类似设计用于商业用途,此图我们宣告知识产权,以禁用于第三方用于商业目的。

楼主:
确实有一个小台,没看仔细。巧妙!

网友:
又是搞到一点,又做了一番改进。。
这次是关于同步轮与侧板,还包括舵机,
我们总结了下,基本等于重新设计了架450.希望在原有结构上,尽量不影响整机重心。

楼主:
在北京模型展览上看到一宽可以做直驱电直的电机,饼式电机。拉力,4xx克和一千克两种规格,
预计今年内上市。

网友:
这一款电机是用在四轴或无人机上的。方案没记错的话是,24N18P.
这款电机的力效非常好,3S下能达到7.5克以上。
这款电机应是第二版,第一个版本在电机盖的轴固定上存在一些瑕疵。

网友:
三木大叔不错啊。。

网友:
快点改成功啊,这样可以效率很高的飞行了!

楼主:
反复琢磨,觉得如果不用单向轴承的话,将来换轴会比较麻烦,而用了单向轴承,换轴将非常容易。
因为转子的外壳被机身侧板挡着,拿不下来,要拿下的话,必须拆侧板。如果用了单向轴承,换轴时,电机根本不用动,直接把轴抽出来就行了。就像A24的那张图那样。

另外,24N26P 不知是否可行。我下 载了一个模拟无刷电机的软件,在那里模拟24N26P的电机不能启动,24,22,20P也不行,18P可以启动,是软件不对吧?

网友:
是24N26P
单向,双向各有利弊。自己取舍。

网友:
引用 楼主:
反复琢磨,觉得如果不用单向轴承的话,将来换轴会比较麻烦,而用了单向轴承,换轴将非常容易。
因为转子的外壳被机身侧板挡着,拿不下来,要拿下的话,必须拆侧板。如果用了单向轴承,换轴时,电机根本不用动,直接 ...

     那个模拟软件有局限性,很多实际中能转动的槽极数、磁极数电机,在模拟中都只能震动,不知何故?

网友C:
未见识过们所讲的这个仿真软件。
可否发来一看。。
我的邮箱是:easy123110@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未见识过们所讲的这个仿真软件。
可否发来一看。。
我的邮箱是:easy123110@163.com

       直观的好软件,还完善点就好了。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74648&extra=page%3D1

网友:
原来是这个软件,除了槽数少点之外,倒还可以,很直观。
当然,你说的BUG,要点过清除后再写入,似乎就解决了。

楼主:
对,就是这个软件。

楼主(2010-05-23):
电机外壳和轴承座方案确定。图纸已交朋友去加工,但朋友很忙。反正我也是玩儿,不急。到底最后线圈要绕几圈,什么线,等等,都要等电机外壳轴承座到了以后才能试验确定了。

电机使用两个轴承。单向轴承,6*10*12,(450的标准轴承)一半挤进转子外壳的中心轴套里,另一半挤进第二个普通轴承的内圈,此轴承尺寸10*15*4。普通轴承压进电机的轴承座。电机启动后外壳和单向轴承同步转动,同时又和普通10*15*4轴承内圈联动。安装到飞机时,单向轴承加装原450的单向轴承套,飞机主轴和轴承套联动。这种结构,使换轴异常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经仔细计算,按照这个方案,单向轴承压入转子外壳中心轴套的长度好像短了一些,担心强度不够,所以我采用大一号的深沟向心轴承,增大单向轴承与定子连接强度。

楼主:
我也曾担心这个问题。采纳ls的建议!谢谢!

网友:
刚才量了一下,老式大齿盘与单向轴承间接触面的长度为9.5mm,新式大齿轮与单向轴承间接触面的长度约8mm。为利用现成的单向轴承套并获得合适的电机高度,单向轴承与转子中心轴套的接触面长度最多只能为4.5mm,所以担心两者间的紧固强度不满足传递较大扭矩的要求。此外,单向轴承外径为10mm,将其插入内径同为10mm的向心轴承会非常困难,将不方便拆装。

楼主:
找了很多,只找到这个轴承,能行吗?
滚针轴承HK1210,尺寸规格:12×16×10MM。
上图总说我的图片无效,***!

网友:
我的还没研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