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智问题,请我我要是买一个WFLY天地飞6A,那我能在2通 ...
弱智问题,请我我要是买一个WFLY天地飞6A,那我能在2通道的船上用吗

楼主(2010-04-20):
新手。。弱智问题,请我我要是买一个6通道的天地飞,那我能用在2通道的油船上吗。。。。。。。。如果可以,接收机上应该怎么接。。。

网友A:
完全可以! 不过建议枪控!

网友B:
当然可以!接收机上应该接 接收电 油门舵机 方向舵机。
通道B接 接收电、通道3接 油门舵机、通道4接 方向舵机、当然也可以通道1接 方向舵机,看你的习惯。

网友:
可以,油门接第三通道,方向接第四通道,接收电随便接任意空置通道。

网友C:
完全没问题~~~~~~~

网友D:
还是没有枪控有手感啊,呵呵

网友E(2012-01-03):
学习,天7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F:
可以,不过一般非像真类的船还是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