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源给9X2充电

楼主(2010-04-20):
经过研究发现9X2的插头中间为-外面为+
直接用电源调到12V 接个转接头 看电流是在充电了呵呵 看图

楼主:
大胆的把电压调高

我也不知道V的充电电压  把电压调到13.5 电流1A了 差不多就这个电压吧

网友:
镍镉电么  用12v哦  太高了充满了电池要发热的  很严重
我直接用12v开关电源插控里面冲的

网友:
 不怕不怕啦

楼主:
我用B6  开1A冲满了一样发热 不知道这个应该是多少A充电

网友:
那个插头本来就是接到电池上的,插入插头后,控就断开了,所以不会损坏控电路。

但是nimh /nica电池8S串联,还是不要太大电流充,可以用B6/B8 之类的接上1A充没问题

网友:
图片里面还有酷狗的歌词

楼主:
ls真仔细,防盗专用

网友:
好一个防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