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KDS900吗?号称超越GY520的

楼主(2010-04-20):
Features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AVCS system
Since rudder trim changes caused by wind and other meteorological changes and other helicopter attitude changes are automatically cancelled, tail (rudder) operation is easy, making it perfect for 3D flight.
SMM gyro sensor
Use of newly developed extremely low drift SMM (Silicon Micro
Machine) gyro sensor virtually eliminates rudder trim changes
during flight.
Support boardband and narrowband digital servo
You can configue 1520uS servos and 760uS servos via setup card.
Remote gain function and mode switching function
Remote gain function allows sensitivity switching from transmitter, and mode switching function allows AVCS/normal gyro mode switching.
Integrated, compact, and lightweight
Compact size (20 x 20 x 10mm) and light weight (8g) realized by
high density mounting technology.
Set contents
Open the packing of KDS900, below parts are included.
1 pc of KDS900 gyro
1 KDS N590 digital servo
1 setup card
1 sheet double-sided tape
1 manual
KDS900 Specifications
Control system: digital Proportional Integration
Sensor: ADI SMM high functions angular velocity sensor
Working voltage: 4V-6V(DC)
Working current: <55mA
Working temperature: -10-+45
Dimension: 20 X 20 X 10mm
Weight: 8g
Functions:
Servo type options, direction switch, servo left or right travel limit adjusted separately, mid-trim adjusting,
stick sensitivity adjusting, and curve adjusting.
The gyro effect and modes ( AVCS and normal) can be adjusted or switched via transmitter.

KDS N590 servos series brief introduction
The servos are high performance digital servo. They come with coreless motor and special alloy shell, which can send out the heat created when working to ensure the servo can work steadily. The servos adopts high strengt and high tenacity nylon gear. They feature low noise, smooth operating, and provide best operating efficiency. They can work as the swash servos and head lock servo for 500 size and smaller size helicopters.
Parameters:
Model
Speed
Torque
Operating frequency
(Hz)
Dimension
weight
KDS-N590
0.08/60 @4.8V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smarttags" 2.0kg/cm @4.8V

35.5mm x 15mm x 28.6mm

25g

网友:
还不如说超神五呢

网友:
等待白老鼠。。。

网友:
KDS800超越401 KDS900超越520,是郭德纲在说相声么?

网友:
啊哈哈哈。。。。大家的回复很搞

网友:
520它表弟

网友:
 不懂英文啊

网友:
KDS800还是不错的,只是冬天温飘大,第一块电池飞完后才稳定下来。

如果KDS900解决了温飘问题,就很不错了。管它什么401、520的,锁得住就好。

网友:
谣言吧,头打得这么响,价钱一定不便宜,有点像PG800和BLS251D的感觉

网友:
 算了吧....又在忽悠 新手!!的料!!

网友:
刚在淘宝查过KDS900要700多。。。那价钱不如买401算了。

网友:
看不起这种连外形都要仿的行为,没出息!

网友:
估计都差不多吧

网友:
 样子很高级嘛

网友:
连最大角速度都没标……

有个印象,那些大叫“超过Futaba”的,无一例外是噱头。全部都是性能很差的底端产品,最后无一例外都变成一个个大大的失望。真正性能在Futaba之上的品牌根本不用搞这一套。

网友:
这个陀螺我用过,超小
刚开始拿到的时候无从下手
设置跟GY611差不多
先连接好设置器
然后设置好后拔掉
用的是9257
锁尾钢建得很

网友:
呵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900。

网友:
飞行用的电子设备,可靠性也非常关键,呵呵
这不是换个传感器就搞定的

网友A:
天啊,兄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无知。
正版的KDS陀螺整个地球上只有七个,然而至今没有人找到一个,七个KDS陀螺,分别叫做KDS100 KDS200 KDS300 KDS400 KDS500 KDS800 KDS900。若能集齐七个KDS陀螺便能召唤神龙完成你的3个愿望,不知有多少人死在追寻着七个KDS陀螺的路上。
世界大战全都是因为七个KDS陀螺散落在地球上的消息被传开,希特勒想拥有所有的KDS,所以不惜征服世界去搜寻。
想有正版的KDS陀螺几乎是不可能了。不过在地球上倒有几家有那美克星授权的真正的KDS陀螺“神卖店”,那些店都是专供来到地球旅游的那美克星贵族来买的。
美国的次贷危机真正内幕就是因为布什用国库的钱买了“神卖店”中的KDS900而导致的。
可想而知,神卖店里的兄弟是不可能有的,然而还有高仿、低仿,天啊,兄弟,又要告诉你个不行的消息,盖茨大叔至因为从世界首富滑落下来就是因为买了个低仿的KDS900,高仿你也更别想了。
至于兄弟你在市面上见得那些KDS800 KDS900,纯属是假冒伪劣的,那些伪劣产品材料、价格甚至比不上低仿KDS的亿万分之一。
总之,兄弟你今生今世恐怕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KDS陀螺了,不过别灰心,地球有60亿人啊,他们与你都是同样的。
好了,兄弟,写这么多才发现,如果KDS900没有超越GY520的话,既对不起KDS,更对不起伟大艾抗米大神。
正统那美克星贵族---艾抗米大神之弟
艾抗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天啊,兄弟,我不得不承认你的无知。
正版的KDS陀螺整个地球上只有七个,然而至今没有人找到一个,七个KDS陀螺,分别叫做KDS100 KDS200 KDS300 KDS400 KDS500 KDS800 KDS900。若能集齐七个KDS陀螺便能召唤神龙完成 ...

精神可嘉!。。。。发表这多感慨

网友:
900都出了?看来KDS速度是快!

网友:
只是说900的quality和520一样,也就是说做工。不是不可能。
大家更关注的是performance性能,quality和performance是完全两回事。

网友:
玩文字游戏

网友:
个人意见!!就是一坨屎!关键还不臭!!

网友:
谁用谁知道啊

网友(2010-06-04):
采用ADI传感器...介介介不禁让我想起了GM730....

网友:
我可不想当白老鼠   我还是相信520    或是401

网友:
用勇敢的去做小白鼠吧

网友:
KDS1000超越GY701

网友:
从用KDS800的感觉来说,对900超越520表示怀疑

网友(2010-07-16):
 看哪个样就不行    吹吧

网友:
哪里有卖?试过才好说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