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兄弟们 板控加六通接收机怎么接电船通道?

楼主(2010-04-20):
以前玩直机的 我知道电调接3通道 船的
舵机
呢 接第几通啊 还有有没有好一点的舵机推荐下 最好金属齿的 准备装三十兄的电镀vo上

网友A:
大概是3接油门,4接方向

网友B:
船用的舵机不用好很好的!我以前玩的O用的还是塑料舵机呢!三十那里有金属齿轮的舵机啊!不用再分开买了!还省点运费呢!

网友:
说明你是用什么发射机。futaba和JR的通道定义不同。

网友C:
我接的3,4.。。。

网友D:
说通道很含糊,我是左手油门,所以左手上下的通道接油门,右手的左右通道接方向。
右手油门反之。

网友E:
显然船舵接4通比较顺手。

网友F:
一般
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