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 大共轴双桨 设计 思路

楼主(2010-04-20):
很多人喜欢 共轴 ,但是它不抗风 有欢喜也有忧!目前华的LAMA3 很是期待 ! 标准的变距试桨 大大提高了 抗风性,由于体积也大  也非常稳定!
但是华的专利 和结构上 很多厂家无法仿制!这让很多魔友 看的到摸不到  近2000块的价格 也不菲!
今天自己想到一个思路  这也许应该 有床,手工好的人也能做一架 无刷大共轴直升机来

思路 :
标准450直升机的桨,上下固定螺距8或10度,一无刷马达通过齿 和皮带来实现上下桨的反转!共轴双桨机 就实现了,但是怎么转弯呢?再加上450机的尾推 方式来实现转弯!由于基本上不会乱转弯 所以尾推桨工作量更小,因该很好操作!才用401陀螺仪    完美实现 无刷共轴双桨机    这样的成本 比起 华的 更少!也就是450的机架改装成共轴机架 控也更有选择性   估价  空机  500元左右 然后自己搭配 控 这些 价钱很实惠! 电机轴比较长,远的一端用轴承来稳定 !((借一楼下的思路:把电机横放,齿放两个齿轮的中间来实现两桨同速反转!))
其实就是华的传动结构  不要变距 增加一个尾推来转弯!

其实玩共轴的人就看中的它有个自平衡功能!体验到轻松休闲的乐趣,而不是玩450那种精神紧蹦的 感觉! 最大的想法就是实现平民化,只需要买一架这样的空机 就行了!总投入比450还便宜,因为陀螺仪 的需求不是很高! 不需要很精确的锁尾,只要能转动转弯就行了!     还有转弯时才会产生扭力不一样,尾桨应该比450的大一些!

不知道谁有床的 手艺不错的 前辈做一架这样的机 看看行否??     喜欢的顶顶
  共轴爱好QQ群95711232 欢迎喜欢探索,动手!喜欢共轴双桨的朋友进!

楼主:
真希望飞越能做点这机出来,   喜欢共轴双桨机的人 顶 起来! 华的LAMA3 山寨出不来,就狠狠顶这机吧!

网友:
飞越做不到,哈哈

网友:
陀螺能用到401还说对陀螺的要求不高?
那用到什么陀螺才算要求高的?520?611?780?

网友:
不用斜盘控制旋翼光用尾桨转弯有什么用,能打转的电动竹蜻蜓?

楼主:
我先回答板凳的问题
由于转速一样,那机除了因为精确问题 才会 转弯吧? 所以基本上是锁尾的,没有尾推就无法实现转弯,我也只是推算说的 401   其实可以拿不要锁尾功能的 陀螺就行了,不管它锁尾,因为它不会乱动!只需要尾桨能变距 产生左右推力 来转弯就行了!所以ESKY那陀螺就能用!
地板的问题:
你问的也太白了。。。。。这实际上 就是一个放大的 LAMA  加上了 450 的尾推尾桨 而已!倾斜盘这些肯定都有的撒,脑子里想象一下结构就行了! 桨夹是固定螺距,桨用 450的桨!  一个无刷电机 采用一齿咬合主轴齿轮成跟电机反向转动,延长电机的轴 用皮带结构带动另一外轴齿轮跟电机同向转动! 传动比例达到同转速就行!  然后加上一个尾桨 来控制转弯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 两个 瓜娃   ,我先回答板凳的问题
由于转速一样,那机除了因为精确问题 才会 转弯吧? 所以基本上是锁尾的,没有尾推就无法实现转弯,我也只是推算说的 401   其实可以拿不要锁尾功能的 陀螺就行了,不管它锁 ...

LZ的措辞,如此帖子,不讨论也罢!

网友:
单电机转成共轴,不用皮带这么复杂,电机横着安装,输出轴连接一组上下扇齿轮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措辞,如此帖子,不讨论也罢!

抱歉,。语气不对!  这个 原理应该正确的

楼上的高明

网友B:
LAMA3能换接收机用其他非华科尔的控吗?我很想入啊。
LAMA空机也不贵,1000左右。现在就是很纠结
因为我有个朋友说他们今年要出0.85米主桨的超级大LAMA

网友:
引用 网友B:
LAMA3能换接收机用其他非华科尔的控吗?我很想入啊。
LAMA空机也不贵,1000左右。现在就是很纠结
因为我有个朋友说他们今年要出0.85米主桨的超级大LAMA

不会是放大版双有擦电机大拉马吧?

网友:
我不知道啊 具体消息还没出来 希望是无刷的 一个两个无所谓 但是一定要能变螺距

楼主:
变距 太复杂,就一无 刷电机 驱动两轴   用尾推 来转弯 这样多简单!  不知道谁有兴趣做啊

网友:
这个共轴下主翼通过希拉小翼控制,解决了一定的抗风问题。但还没有解决“打桨”这一致命隐患,完整的共轴式应该如真机KA50/52那样:在上下主翼之间有一个斜盘机构,控制上下桨叶角联动从而达到控制上下旋转面一致并保持平行,这样就安全了。这个论坛上前不久还有过一段这种共轴的视频,好象是日本人做的油动共轴。

楼主:
飞共轴的不是 飞暴力,喜欢它幽雅的姿态!风大了请不要飞  !要飞去飞 450去,别飞共轴!打桨的人 你还是去飞450吧,共轴不适合你!首先就没明白自己 要飞什么!我飞共轴 从来就没打过桨!

楼主:
完整的共轴式应该如真机KA50/52那样    上下可控制的共轴 就无法 自平衡了!飞共轴的 需要的 是它的自平衡功能!!完整的共轴式应该如真机KA50/52   这样机还不如去飞 450   还能做3D 动作!又达不到共轴机的自平衡功能,拿来何用???

网友C:
回复 楼主:

LZ想法不错,但请解释一下:飞机是如何前进和后退的

网友:
楼上的问道点子上了。

另外所谓上下桨转速相同就想保持锁尾的想法实际上无法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想法不错,但请解释一下:飞机是如何前进和后退的
\
倾斜盘 控制 啊,这些结构没有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