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题,板控升降舵往上推,飞机是升还是降?

楼主(2010-04-20):
没飞过固定翼,最近想玩玩。
先玩
模拟器
,我有两个板控,往上推升降舵摇杆的时候,一个飞机往上飞,另一个板控是往下飞。
请教各位大哥,那个动作反应是对的?以免练反了方向,坏了手势。。。

网友A:
两个都错,升降舵管俯仰~~~

楼主:
我的是右手油门
左手的推杆往上推,飞机应该是怎样的?是俯还是仰?

网友B:
我的是俯

网友C:
我的也是日本手!!我的向下压就是起飞!!向上推的就是俯!!不过看你是设置是不是反向吧!!!:loveliness: !!我都还是新手才飞的两次真机呢`不过最后还是炸了才收场!!起飞容易~降落难!!

网友D:
看个人习惯拉,不过我喜欢下拉的时候向上飞

楼主:
昨天才练了一下模拟器,没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