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utaba 10C 的几个小问题,希望能得到答 案~

楼主(2010-04-20):
1. Futaba 10C 的控到底能不能用11.1V的锂电池,网上有好多卖锂电的,镍氢电池容量太小,连续开机只有2个小时左右,锂电可以用一天,还不怕充电
2. 10C的液晶屏幕的背景灯能不能关闭?或者自动的,调整的时候打开,不调整一会自己会关闭,谢谢!!!!

网友:
可以用,可以关闭,而且也可以是自动的

网友:
我来试着回答吧不对的下面补充!!!

1、通过本人使用证明10C完全可以使用11.1V的锂电,但是建议还是用原厂的控电或者自己组8S的大容量镍氢电池。
2、10C的背景灯好像可以调还是怎么的,但是要进入工厂模式!!!

网友:
10C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工程模式就能调的,去parameter 的第二页里面有相关设置
我也学到了!!!晕用了2年了都没搞通

楼主:
呵呵,太妙了!关于背景灯的问题一下就解决了!!哈哈
我也觉得应该可以调,要不多费电啊。。。

锂电池的问题还是有点模糊,商家说容易烧控,而且因为电池原因烧控Futaba是不管保修的。。。怕了

因为锂电池充满后都是12.5V左右,原装的镍氢电池都是9.6V的,总是高电压顶着,到底会不会有烧毁的可能呢,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长时间用高电压,会对高频头的发射功率和距离产生很大影响,过一段时间发射高频头的发射距离就会大幅度下降,是这样吗?

希望专业人士能给予解答,我仅代表广大10C及其他用锂电池玩控的人,先谢了

楼主:
用过10C的朋友们都来讨论讨论啊。。。。

网友:
8S nimh充满时,可能比12V还高(1.6/cell都有可能)

楼主:
也就是说,其实用锂电是没事的了?

网友:
一般 控的 设计至少是16v的 耐压  应为 要是用8节南孚电池开机瞬间电压一定能高过13v   电子产品部可能 给那么点余量的  所以你可以放心用

网友:
我們這邊賣得「遙控器專用鋰電」裡面都有降壓裝置,所以充飽後不會超過遙控器的電壓上限。
所以不是直接拿 3S 電池來用。

但是充電時要用另外一個接頭(直接連到電池的),不然充電器就會一直以為沒充飽。

网友:
10c我一直用锂电。但是在线上加了两个二极管。

开机就是11.1v。长期在10.8v

网友B:
楼上的做法比较好!我用锂电,开机时间长了。高频头温度高,怕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做法比较好!我用锂电,开机时间长了。高频头温度高,怕怕

飞梦V3 2.4G高频头因为采用了开关电源降压,所以没有这个问题,电压越高(<18v),消耗电池的电流越小

楼主:
+二极管?是二极管还是电阻?

楼主:
弄明白了,问了Futaba专业人员,锂电无所谓,只要电压控制在10.5V就可以了,10.5V是最理想的电压值,10.8V应该也没问题,串2个二极管降压是个好办法啊。。。哈哈

网友:
串什么型号的管??我不太懂!二极管的压降值怎么测??

楼主:
我弄好了,用4001的二极管,或者4007都可以,串联2个,每个降压0.8V左右,现在充满的12.5V的锂电接好带二极管的线,就剩下10.8V了,正合适,哈哈

网友:
最好用镍氢电池组.锂电太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弄好了,用4001的二极管,或者4007都可以,串联2个,每个降压0.8V左右,现在充满的12.5V的锂电接好带二极管的线,就剩下10.8V了,正合适,哈哈

跟我的一样了,嘿嘿。
就是有个问题,这样的话电压降到多就要充电了啊?
这个你要帮忙问问啊。
我一般 开机累计4个小时,就准备充了。
电压好像在9.5V

网友:
没必要串,另外串了也不会保护什么,二极静态电压是不降的,该烧还是烧

楼主:
没办法啊,谁让镍氢电池那么不经用呢,我是做了根连接线,是三根线的,中间的线是红色的,两边一边串联2个4001二极管,另外一边串联一个4001,也就是说,锂电池满电的时候是12.5V,降1.6V,还剩10.8V左右,等电压降到10V以下时,拔下插头换串一个二极管的那根线,还是10.8V,继续用,等再到10V,把串联接线拔掉不用,直接插锂电,又是10.8V,再到10V就充电吧,哈哈!

其实锂电池还是比较稳定的,至少目前还真没听说过谁用锂电玩控,把控给烧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