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菜问题!

楼主(2010-04-20):
是不是数码舵机才能接陀螺仪?模拟舵机接陀螺仪就没反应?锁尾都得用数码舵机?

网友:
陀螺仪上面有开关,我记得401上有数码舵机拨动开关,看陀螺仪说明书

楼主:
可是这个舵机和这个陀螺仪接在一起就没反应!?

楼主:
是EK2-0704压电陀螺仪和9G辉盛舵机.

网友:
接头插反了

网友A:
模拟舵机需要在陀螺上调廷时!不然会烧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这个舵机和这个陀螺仪接在一起就没反应!?

哈哈,这就是我的配置啊,很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拟舵机需要在陀螺上调廷时!不然会烧掉!

不要吓新人么。。。没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