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请老鸟指点~~

楼主(2010-04-20):
我是新人菜鸟王~~~
请教以下问题:

85CM左右长的CAT~用什么桨?塑料还是金属?几叶?具体多大尺寸的?

我手上现成的设备:
电机:都是飞速达的  540级3660的2个 KV2726   另一个KV是1620~~      另有个小电机:2858的 KV2881
电调:2个好盈水王120A的~~1个70A的~也是飞速达的~
电池:11.1V  2200MHZ 20C  3S的4块       另有一块ACE的 4S 4000mAh 25C

怎么配置?桨的入水角度调到什么样好?

然后~~请教最关键的:船的长度~~电机的大小~~和桨的大小  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举例说明~~

解答详细者必谢~~

楼主:
没人回答这个问题?
详细解答者送 电池一块~~11.1V 2200 20C的

网友:
FSD 540 1620   海王120A  电池3S 串连  成6S    浆用金属浆 436       估计可以跑60码

楼主:
不会烧电调吗?

网友:
好盈120电调 一般不会烧  串联只增加电压

网友:
LZ你这CAT是要做双发的,那就用老鼠尾捞,左右各一个,老鼠尾可以调节入水角的!你已经有两个FSD3660 kV2750的电机了,要跑急速就要用5S的锂电池,浆用436的3叶浆!

网友:
对了还有不建议LZ用3S串联6S跑!你这电机的KV值高了点,用6S电池跑,有爆转子的危险!
你这电机的KV值比较尴尬,安全的跑4S,电机应该刚刚好,极限跑5S可以冲急速!你自己可以算一下,6S=25VX2750=68750了!太危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