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6EXHP和GY401

楼主(2010-04-20):
FUTABA T6EXHP和GY401
我是一个电直新手问题可能对LS很简单我用的控是FUTABA T6EXHP
陀螺仪
GY401现在一上电陀螺仪指示灯慢闪。动控尾舵也没反应,
舵机
我试过了是好的,请问该如何设定控和陀螺仪请多多指教

网友A:
GY401上电要在锁尾模式!

网友B:
尾舵机可能插反了吧!(如果陀螺仪是没坏的话)

网友C:
看看遥控设置后开关方向和感度数据是多少?

楼主:
控的反扭力混控是不是应该关掉?陀螺仪的感度调整,应该调整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