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一个平面磨 请教了解 磨床的 朋友

楼主(2010-04-20):
前些天 看到的小型 平面磨床    对这东西早有兴趣  很多原因 没有下手收    不过玩工具发烧的  心里惦记上这东西了  觉都睡不好了    没办法 还是一狠心  拿下来       不过问题就来了      配电箱开关很多问题  这两天都一一解决了   今天正式试转  网上买的进口砂轮也到货了      可真不懂这东西     在心里认为这东西怎么也比手工磨要快的多呀     可是从 46# 60# 80# 120#  都试用了    就是磨东西不下料   乳化液长期供应   被磨物体还是老 受热 翘曲变形    真的是太晕了  就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请懂行的指教指教了    谢谢了

网友:
磨得是什么材料啊

网友:
没抢到沙发 哈哈  我来了

网友:
我感觉你的吃刀太大  等过几天我带你去做卡尺的那去   让他教教你用磨床

网友:
砂轮太钝了,修整下砂轮。还有买砂轮的时候除了看粒数还要看看软硬程度,砂轮上有标注的。磨不同的料用不同粗细不同硬度的砂轮,要精磨还是粗磨。这磨床多少买的?

网友:
一次的磨削进刀量不能太大,一般这样的小床不要超过0.1mm。工作台来回摆动速度不能太低,一般要2米每秒以上。

楼主:
磨的是 白钢刀板
吃刀有几次大些    不过后来   吃刀量  用到最低了  那下料也实在太慢了 每次吃刀一格 每格0.005毫米  要想磨削0.1毫米      光下料吃刀就要20回   每走一回  纵横向走刀就要几分钟  想想20回  要多长时间    在想想如果是1毫米  要用多长时间  今天快把我郁闷死了

网友:
砂轮需要做平衡,楼主再买磨床时给了砂轮平衡器了吗?在砂轮运转时手摸砂轮罩应没有明显的震颤。

楼主:
楼上回的  我都想过了  应该不是那个问题了   砂轮用的是  美国 诺顿的   不论那个目数 虽说是新的 不过我还是在安装好以后  都用修笔 修了一遍  还是不行    想楼上说每次不能超过0.1毫米    我更不赶想了   0.1毫米 根本就走刀困难  都走不过去 每次如果0.02  被磨件都会 烧蓝   说的走刀速度  更是不行   美妙两米   被磨工件   就会出现 搓板状磨痕

网友:
磨床是精加工,是精铣和精刨或精车后加工的,不是砂轮机磨刀
加工都0.01都大吧

网友A:
磨的是 白钢刀板

老大,白钢刀又不是A3钢,试车怎么能用白钢刀试,晕死!

网友:
先推测一下
楼主是用整个砂轮圆周面磨得(即磨削的时候砂轮全宽参与切削)
磨削深度有点大了,估计在0.08以上

这种小手摇磨不是这么用的,一般磨削的时候
不是用砂轮全宽磨削,而是纵向吃刀1~3毫米,磨完一个往复行程后再吃1~3mm,一直到磨完工件全宽,
然后砂轮下降0.005~0.05左右(好的、新的可以下降0.1左右),重复以上过程磨至工件尺寸

网友:
不用推测了,看楼主回复情况
是第一条,全宽磨削!
要不就是你主轴有问题了。

网友:
吃刀大了,每次1---2格就行,磨床即是精加工也是“磨洋工”不能着急

网友:
建议LZ买台刨床

网友:
排除的进刀的关系,还是先找找砂轮的原因吧,不能光看砂轮的目数的,还要看软硬度的。我看你存在的问题的根本没有把砂轮修整好!砂轮太钝了。我很多年前干过磨床对外加工。真的整不好砂轮的话,教你个方法,先把砂轮修整下,放上A3钢板先磨(磨A3钢是越磨砂轮越快的)磨完看看砂轮的掉砂情况,然后再磨白钢。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磨的是 白钢刀板

老大,白钢刀又不是A3钢,试车怎么能用白钢刀试,晕死!

呵呵  是试了普通A3不行  以为是白刚玉砂轮问题  以为白刚玉针对 较硬合金钢比较好  所以用用 白钢实验了 结果还是不行

网友:
还有重要的几点:
1.长工件磨削时不要摆得太正,要有一定的斜度,从一个角磨到中心到磨到另一个角,这样可以防止磨削变形及进刀量大时工件甩脱.
新手往往以为摆得方方正正,从一条长边磨到别一边会很漂亮,实际上是不太正确的作法.
2.还有进刀量,刚修砂轮时可以稍稍加大,砂轮外径尚大时0.1也行,磨损后最多0.05了.
3.通常平面磨床的砂轮转向是顺时针,所以首次进刀磨削时要从左到右,感觉到吃力时,最好就单向进给,反向空走.
4.上面兄弟说得好,不能全宽磨削.但在横向时给时,纵向也可进给,即进斜线,这样效率更高.

网友:
进刀太大了!3米长的磨床进刀也就1-3格,上几楼说的砂轮太钝了,那是没有的事,粗细到是有讲究,修整砂轮是修砂轮的平整度

网友:
砂轮修个台阶。进刀不要太多。粗磨砂轮粒度选低的。精磨选高的。一般材料用白刚玉就行

网友:
问下楼主磨床用的《砂轮》是普通砂轮机上用的吗??

网友:
问下楼主磨床用的《砂轮》是普通砂轮机上用的吗??还是有专用的?

楼主:
看了大家的 指教   百度里又找了些资料   目前基本确定 两个原因   第一是我太心急了 总想效率快些  吃刀狠走刀快    第二  就是有朋友提到的  砂轮不但分目数也 分硬度   我估计我这种硬度太高了   硬度高的砂轮 切削并不快  更不容易散热  越是硬度软的砂轮 虽然损耗大 但不容易堵死砂轮气孔 散热好 切削反倒也效率高    过几天在选其他砂轮 搞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下楼主磨床用的《砂轮》是普通砂轮机上用的吗??还是有专用的?
砂轮就是普通砂轮  用在砂轮机上 和磨床上应该没有什么区别    目前从百度里找到了相关信息  砂轮可分  种类 尺寸 目数  很多种  我这种就是白刚玉  尺寸买了两种  一种200*22*31.75   一种是180*13*31.75   目数有46  60  80 120  美国诺顿的  当时就是想找到 最好的砂轮  目数最细的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说头  估计我买的这个 质量是最好的  不过等级好像是太硬的那种  粗磨削 效率低   爱高温  有可能与这砂轮有关

网友:
好家伙,都上磨床了

网友:
有很大的可能是电机反转了,以至于产生叱水,等效于干磨,而薄板局部受热起翘,加剧导致。

网友:
十有八九是你操作时Y轴一次进给太多了,从工件一侧开始每次进给1MM再试试。
这小磨床不错

网友:
磨床不是刨床啊    呵呵

网友:
检查主轴精度,卸了砂轮用百分表检查是否有跳动,

网友:
要去肉换粗砂轮,软的才去肉

网友:
应该是砂轮粒度太细了!我之前用3mm的铁板做过一台雕刻机!整个机身全磨过!我用的是35粒的白钢玉砂轮

网友:
检查铜套

网友:
磨床本来就是个慢性子的东东,慢慢试一下
就有经验了
要么找个师傅上门指导你一下
我认为有个情况要注意一下:滑板、主轴不能抖动,哪怕有一点点的抖动,都会有很大的影响。

楼主:
大家回复都很踊跃 谢谢大家  今天我又试验了  其中总结出了一个 严重的错误   昨天我  左右摆时  都做进刀  这个应该是不对的  应该是一个方向吃刀 一个方向是 不吃刀空跑   还有就是 进刀量控制的还是略大   还有就是 砂轮选择种类不一定是很正确    磨床本身应该没有问题    主轴转动  手里只有0.01毫米的表头  量不出他的误差 因为连最小值0.01的格没没有反应 磁盘与主轴  左右向后150*300的行程内页没有0.01的误差

网友:
加点水啊。吃的太多了,像杀猪样

网友:
教楼主一个最好的办法,在你当地找个有磨床的加工店帮老板打上一天的工 ,或者多跑个两天看看老板是怎样磨的,你回来肯定会磨地很好的

网友:
加水面积要大,加快散热,水不要循环使用,不利于散热,首次磨前进给小点,工件面不平整,以后可考虑加大进给

楼主:
呵呵  水循环没问题的 没有向楼上说的那么厉害  循环乳化液是没有温度的     今天我用常识着磨了   找到了些 敲门   不过还是感到很遗憾   以前真的没想到   磨床会这么慢   目前我做的东西 都是高碳高洛钢 而且非常薄   进刀量 只能控制在0.005了  多了 就不行  只要进刀量 一大  工件就会马上加热 变形

网友(2010-05-27):
不知道楼主磨的怎么样了?

网友C:
看到你磨的光洁度还是有问题,有“波纹”,好象沙轮还是没平衡好,正确的平衡方法是三遍,第一遍用两个沙轮重叠互磨几下再翻过来互磨几下使两个端面平整,装好沙轮找一遍平衡,上机修一遍沙轮,第二遍,拆下沙轮再找一遍平衡装机再修一遍沙轮,第三遍,再拆下沙轮找一遍平衡装机使用。

网友D:
这磁台的质量也不好,去买个细目的吧呵呵再加装个电子尺。磨薄工件就是要勤翻面少进给。磨床还要花很多钱,R度机,斜度机,冲子机正弦台什么的以后多要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