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距离减短是接收问题还是控的问题 请高手解答

楼主(2010-04-20):
如题

网友A:
都有可能

网友B:
都有可能!

网友C:
一切皆有可能

网友D:
两者出问题都可能影响距离~~~~~

网友E:
如果二者都没有受过意外(摔、进水等),那么发射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

楼主:
两个控都是ESKY的 一个2.4G 接收天线断了 重新接上的 距离减短 一个FM的 没什么损坏 一上天油门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