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 26700 用lipo模式充电 还是用lion模式?

楼主(2010-04-20):
小弟手头有组  加拿大26700电池  我想用 BC6充电器冲  但是搞不懂 用 lipo3.7V 的模式充还是 lion3.6V模式

我觉得肯定不能用 life3.3V的模式      特意来请教下手头有这电池的前辈 要用 哪个模式充

网友:
lion3.6V模式  :loveliness:

网友:
3.6V充电!

网友A:
楼上的别乱说,加拿大26700锂电是MOLI锰锂电池,和LIPO电压是一样的,应该用3.7v LIPO

网友B:
疑惑的问一句,26700是LiMn电池,是不是应该充到4.2V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别乱说,加拿大26700锂电是MOLI锰锂电池,和LIPO电压是一样的,应该用3.7v LIPO

老兄,你可能还没见识到你楼上的厉害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可能还没见识到你楼上的厉害呢

当然认识,以前的SUPERZHANGYI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疑惑的问一句,26700是LiMn电池,是不是应该充到4.2V的啊?

是的!26700锰锂电池是该充到4.2V的截至电压,我们在说的是B6选项中那个标称电压,实际上3.7v的标称电压就是对应的4.2V的最大饱和电压
钴酸锂电池才是3.6V那个选项

楼主:
多谢各位了 我更确ren了 那就lipo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26700锰锂电池是该充到4.2V的截至电压,我们在说的是B6选项中那个标称电压,实际上3.7v的标称电压就是对应的4.2V的最大饱和电压
钴酸锂电池才是3.6V那个选项

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