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航线炸机视频&一只淡定的鸽子o(╯□╰)o

楼主(2010-04-21):
上午还有点小雨,下午不下了就赶忙提着家伙下楼飞两圈。。。飞的比较开心,第二块电第一个起落已经放到3.84,结果第二个起落飞了2min多最后放电不够没推起来栽草丛里了。。o(╯□╰)o。。。还好损失不大,明天新电池就到咯。。哈哈哈。。。最神奇的是炸机点左边半米左右的位置有只鸽子,我飞机每次飞过它都没反应,我炸机了都没惊动它,知道我走过去它才飞开了点。。实在是太淡定了。。。
            上个视频,另外请教个问题:为啥我的JJ自旋速度非常慢,就算开了3D也一样很慢,左右行程都已经是最大的了,尾桨是碳纤的,油门曲线也正常,非常纳闷。。谁能帮帮我呃。。。

网友:
什么桨啊.那么牛,这样都没事``

网友:
还好,炸得不是很利害。

网友:
天资的桨。。。。。

网友:
把尾舵的通道舵量调大些

网友:
难道是只母的?!

楼主:
我现在尾舵量再调大就碰壁了…纠结啊…炸在草地了,损失不大哈…

网友A:
碰壁是陀螺仪的行程,把尾舵输出DR调成120% 看看,不影响尾推行程,尾舵机输出就是控制自旋速度的

另外,你的陀螺仪是什么? 要有足够的跟综速度才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碰壁是陀螺仪的行程,把尾舵输出DR调成120% 看看,不影响尾推行程,尾舵机输出就是控制自旋速度的另外,你的陀螺仪是什么? 要有足够的跟综速度才能快
我是401+9257,晚上回去再试试,先谢谢啦…

网友:
陀螺仪的行程调节就是要两边碰壁哈,自旋速度再用尾陀的DR值解决。

网友B:
LZ的航线基本还是属于漂移过弯阶段啊,还要多加练习哦

网友:
DR弄成最大,然后EXP搞成负的`
自旋就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的航线基本还是属于漂移过弯阶段啊,还要多加练习哦

习惯模拟器上的自旋速度了,我的JJ自旋特慢不习惯额。。。。

网友:
原来全都是碳的,连副翼都是,
最奇怪的是那个鸽子,一点都不害怕

网友:
这速度这高度想拉起来都难~

网友C:
危险动作-把控放在膝盖上

网友:
炸机前楼主 正飞刷锅! 厉害!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危险动作-把控放在膝盖上

熄火打着呢,没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