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平衡线粗细问题

楼主(2010-04-21):
现在市面上买来的平衡线好象不是硅胶线,我想自己做,请教这里的高人,用几号的硅胶线做比较合适

网友A:
我名字里也有栋字,舍友都叫我阿栋
你说的平衡线是什么线啊,没听过。不会是y线吧

网友B:
就普通的平衡线可以支持到5A充电,当然电器行卖那种白色的就不行,如果不是用来A123大电流充电的话,没必要搞这么粗的平衡线啦

楼主:
原帖由
neowu4
于 2010-4-21 07:55 发表
我用20号的~8A充电
20号的线平衡头里塞了进吗?

楼主:
好的,兄弟谢谢了

网友C:
边上两根电流最大,中间的电流最小,如果平衡好,中间的甚至没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