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搞糊涂了

楼主(2010-04-21):
小弟我想做慢速船,好多XD都推荐用550或者540
电机
,这两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还有,在淘宝上搜这两种电机,怎么差价那么大,有10多20多元的,还有50.60多元一个的,我也搞糊涂了,老大些,帮帮忙,哪一家的好点?

网友A:
这没有太大的差别550比540扭矩稍微大点而已,关于价格,有可能一个是国产的,一种是出口货用料好点!一般就用10元 20元的就可以了!

网友B:
你选择的时候 要选泽电机上面有铁皮的那种 是低转速高扭力的
550在电子市场也就10到12来块钱

网友C:
无刷的找个便宜的2040就ok。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