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9650球头安在舵臂那个孔

楼主(2010-04-21):
YT500   用 9650  应该是安 在最外面还是 地3个

楼主:
那个更好呀

网友:
量一下YT的长度,和原厂的一样就行了

网友:
十字舵盘一般安在里面数第二个比较合适。

网友:
19.5mm,两个安装孔中心距离

网友:
YT 500 建义19.5mm,但是9650原配最远的孔才17mm左右,所以直接用最外面好了

网友:
谢谢LS 得魔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