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的T8和T8S该怎么选择

楼主(2010-04-21):
天地飞的T8和T8S该怎么选择  相差200大洋   买哪种呢  用起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就是2.4G和FM的区别。。
2.4G的特点是不易被同频干扰,传输速度快一点(不易感觉到),发射机和接收机天线都短一点,发射机省电一点
FM的特点是不用对频,传输距离长一点(2.4G的距离在一般用途也够用),有兼容的便宜接收机(玩便宜机的时候很有用 )

网友:
一步到位就T8S吧
区别就在于T8S是4096分辩率的.还有存储机型多5个

网友:
楼上说的很正确,我也关注天8S很久了。

楼主:
我买了2.4G的T8 是1024分辩率不知道比4096分辩率的差在哪

网友:
T8S很好用啊,我四个JJ都用它。

楼主:
另外请问配的那个9通道的接受能卖多少钱   我用送的那个7通的就足够了  就玩玩450

网友A:
留着吧,你还会增加JJ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留着吧,你还会增加JJ的。
估计我用不到   玩油直好象才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请问配的那个9通道的接受能卖多少钱   我用送的那个7通的就足够了  就玩玩450

7通的450也用不到,也出了,再买的6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通的450也用不到,也出了,再买的6通的。
好 就这么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