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F9 在固定翼模式下怎么设置油门锁定?

楼主(2010-04-21):
想在固定翼模式下,FF9推油门
电机
也不会启动,防止乱推油门造成的危险
:loveliness:
请教如何设置。

网友A:
设个熄火开关不就得了。

楼主:
原帖由
wolfly
于 2010-4-21 14:08 发表
设个熄火开关不就得了。
请详细说明设置方法。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人设置过吗?

网友B:
进入THR-CUT菜单,开启“熄火开关”功能。
首先将MIX的INH改变为ON/OFF状态
将SW设定为G开关,POSI设置为DOWN,即开关拨向内时熄火。
现在打开G开关,将油门推到最高位,将游标移到“THR”项上,长按“PRESS”键,即可完成确ren。
熄火开关打开的状态下,此时无论油门处在什么位置,马达都不会转动

楼主:
感谢LS的详细说明,但这个设置只有在直机模式里有,在固定翼模式里没有呀,还望指教!

网友C:
长按Mode,进入设置,然后再按Mode,进入高级设置
选择一个混控器,然后按Mode,进入通道设置,MIX设置为On/Off,选择Mas 3,SLV 3,SW选择一个开关,A-H,推荐G,POSI选择一个状态,推荐Up状态,自行选择
按Mode,进入普通设置,转动转盘设置为-100%,然后推动油门推杆到上面,设置为-100%,然后按下箭头,设置OFFSET,油门杆放到最低位置,然后按住转盘不放,设置为0%
按End结束设置
这样就可以了,你可以去Servo里面测试一下,当混控打开时,油门位置一直在最下面(或许是最上面,因为Futaba的油门位置和JR相反,而电调都以JR的为标准)

楼主:
非常感谢LS的详细设置说明,已成功设置完毕。

网友C:
周末外场发现,如果开了一个熄火开关,这个混控就达不到锁定油门的目的。。
正在找别的可以任意混控的方法。。

网友D:
你自己加一个开关上去就行了啊哈哈

网友E:
感谢8楼的朋友,我总算会设置FF9的油门关闭了

网友F:
8楼,你果然是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