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10-04-21):
新人,没接触过海模型. 请问这条船怎么样? 看帖子说成品船都不行,都是小马拉大车.各位前辈给看看这条成品船怎么样. 速度和稳定性. 本人对速度要求不太高,不追求100KM极速,有个60-80KM就差不多了....不知道这船能满足新人不.
再就是上品船买来后,还需要调整什么不?需要注意哪些地方? 谢谢了!

配置新款老鼠尾轴支架/水刀/特制的铜桨/压浪板角度也可方便的调节!
说明: 3660 无刷电机(带水冷)电机已更改为外加水冷套结构,不是电机原带的;请注意。
125A水冷电调(不带BEC功能)
螺旋桨: 二叶铜桨42MM(可选配其他规格的铜桨)
建议使用电池:"11.1V 2200mah 20C LI-PO 电池(不包含,需另购买)
遥控设备:二通道全比例(不包含,需另购买)
全新進階升級版包含:
1. 540級高階可調式水冷馬達座.
2. 頂級鋁合金壓水板.
3. 高階鋁合金水刀.
4. 新款鋁合金可調老鼠尾軸架.
穩定的高速快艇, 具備優異的直線加速和轉向性能.
配備特色:
1. 全玻纖 FRP 船殼, 表面晶亮光滑, 非表面塗裝船殼
2. 搭配新款的国际标准 4.76mm 軟軸套件, 傳動輸出效率極佳, 配合鋁合金可調式老鼠尾軸架.
3. 配備鋁合金加長金屬進水方向舵, 冷卻效率極佳.
4. 全新進階版內部船具配件升級, 採用 540級水冷可調式馬達座
5. 配備頂級鋁合金壓水板, 輕易調整高速航姿
6. 配備高階鋁合金水刀, 達到最完美的過彎性能, 增加過彎極限穩定
7. 船體流線, 高速穩定極佳, 具備優異的轉向性能.

网友:
这船应该有85CM长吧!这FSD3660的电机好像是KV2750的,按照他上面的配置用3S锂电池,速度大概在40-50KM就不错了!这船大了点,阻力也相对较大!关于调船,那只有跑过之后才知道要如何调了!LZ想跑到60-80KM那就在配置不变的情况下,换小点的船壳65cmO艇那就应该达到LZ的要求了!

楼主:
感谢LS前辈的解释. 已经比较明白了.. 我重点的考虑也是能否达到一定的速度. 如果60KM都到不了,无刷就没多大意思了...
如果直接换大功率电机,是否就能达到60KM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用无刷达不到60KM的速度,我只是按照你说的这电机和船体的大小得出的结论,如果换成FSD3674 KV2075 左右的电机,应该可以达到你要求的60KM时速!

楼主:
另外问个,用一条25C 2200MAH 11.1V锂电池 全速能跑几分钟??  不改动配置的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2200的电机一般就2 3分钟吧!水的阻力是很大的,无刷电机的电力消耗也是惊人的!

网友:
这我深有体会,以前我玩电跑,一组2S的4000毫安的电机足够你玩个半小时,用到船上就4 5分钟!

楼主:
船真的费电阿.... 关键还是阻力大.... 突然发现,玩船的高投入在电池................... 外场去玩 边冲边玩,那怎么也得备个六七组电池(那种11.1V两条并联的). 估计还不够...充电太慢阿

网友:
那是当然的,物理应该学过,水的阻力是空气的约775倍!你玩车的时候电机不加散热没啥大问题,船上就不同了!不加水冷,跑久了准爆磁!

网友:
船的电池是大问题,幸亏旁边就有湖,电池不用买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