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4改无刷后不能锁尾的另类调整法

楼主(2010-04-21):
004改无刷后,主无刷电机动力过大,导致无法锁尾的的话,可在电调电源线剪断,串入一只IN5404的二极管。便可较好锁尾。

楼主:
二极管耗电很小,主要是降压。
引用 网友A:
浪费电

网友:
这个方法上海的沈毅老师早就用过了,确实能改善锁尾,原理是降低主马达电压,降低转速,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