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几个纸飞机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1-纸飞机是几通道的,可以做特技吗?
2-配件装好后要不要调
舵机
行程和设置通道什么的,如果要的话应该怎么设置?(搜索好久都没有搜到答 案)

网友A:
1 2通道要混控 就是副翼和升降要混控要打开 还有装舵机的时候要先通电 让舵机回中
应该是2通道吧 不知道呵呵

网友B:
起码要3通道 副翼、升降通道要混控 一个通道油门 关于特技,看你怎么理解,反正翻跟斗,倒飞都没问题,侧飞估计不行。装好后肯定要调整飞机,包括舵机行程什么的,混控设置看你控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