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坏了!请各位帮帮忙。。关于胶水

楼主(2010-04-21):
表链和表盘连接处断了。。。曾经找人用塑料焊修复,结果强度不够,没几天就断了
后来用哥俩好ab胶粘住,坚持了半年才断。

请问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修复?

我打算把整个表链粘死,请问用什么胶水持久一些?

谢谢各位了!!

网友:
用502胶水啊

楼主:
回楼上的,502太脆了吧。。

网友:
打眼攻丝,上螺丝吧

楼主:
re:天都
这是塑料的而且地方很小,我觉得上螺丝是不太可能了。。。

网友A:
用胶水粘起来前 剪一根铜管,外径和塑料的孔差不多大,内径要可以插如销子的 长度和表带宽度一致 铜管外表磨话那就粘的老 了,用拉杆天线的铜管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胶水粘起来前 剪一根铜管,外径和塑料的孔差不多大,内径要可以插如销子的 长度和表带宽度一致 铜管外表磨话那就粘的老 了,用拉杆天线的铜管试下。

塑料孔和销子直径基本上是一样的。。请问用什么胶比较好呢?汉高的ab胶行么?

网友:
卖了买个新的

网友:
真舍不得扔?..真不怕碍眼的话.>>>塑料上打细孔.尼龙线分股.+7楼之法.双组份环氧胶...5年用去吧.

网友:
用0.2-0.3MM的不锈钢片弯成“U”形,包在转轴处,在“U”的口上钻两个小孔0.8-1mm的通孔铆接,关键是看楼主的手工艺水平,手工艺好一定能修复的。
或者不用铆接,找几个手表上用的很小很小的自攻小螺丝,在“U”形的两边给拧上,固定在塑料表壳上。

网友:
 用烙铁烫两个订书钉做的小U型进去,再用哥俩好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都是高手啊!小日本就是黑,换一个塑料底座敢要我5xx...

千后:请问.尼龙线分股 是啥意思?插到钻出来的孔里?

chensibo::其实那个空间很小,没有图片上看起来那么大,外侧打孔还可以,内侧根本不可能打孔,断口和表底面的钢板是齐的。如果要铆接只能吃住“U”的一边

我想直接拿一块钢板包过去,一头粘在底面钢板上。。。不知道比较好的胶能用多久?请问汉高的ab胶可以么?还是要那种工业包装的环氧ab胶?

网友B:
要工业用胶水,6020H胶(派乐玛)胶水是黑色无毒,电子元件和IC用的,自己找找吧

网友:
粘好后,要钻孔打销钉,削钉用竹的上点AB胶,保正一百年不断

网友:
用胶粘,拉的力应该没问题,关键要让轴能自由转,先将表带上的轴取下,表带轴孔扩一下,使轴在表带孔中自由活动,然后小心将轴粘在表座上。

楼主:
ls朋友,淘宝搜不到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都是高手啊!小日本就是黑,换一个塑料底座敢要我5xx...

千后:请问.尼龙线分股 是啥意思?插到钻出来的孔里?

chensibo::其实那个空间很小,没有图片上看起来那么大,外侧打孔还可以,内侧根 ...

底面螺钉固定在后盖板外的塑料圈靠近转轴的地方,我的也是塑料壳的电子表,样子和你的差不多,还有“U”形板你不要考虑方方正正的,它应该是异型的要顺着表的外壳,底面可以考虑在方形直边的两边半圆形叉开,螺钉孔可以放在叉形的端部,“U”形的上面也可以考虑异型顺着表外壳,如果是我的那块手表,像的表那个部位段的话,修复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C:
楼主你看这样行不行?见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这样行不行?见图。

嗯。应该这样是可以的!谢谢大师指点啊!!哈哈。这几天去找找材料

网友:
买个雕刻机雕个外壳。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工业用胶水,6020H胶(派乐玛)胶水是黑色无毒,电子元件和IC用的,自己找找吧

请问此胶哪里有卖,好像不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