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求教:MACH3的铣槽代码

楼主(2010-04-21):
泡坛也有一段时间,了解MACH3的程序对于循环加工是非常省力省时,想编个简单的铣槽(长方槽,圆槽)的代码,总也不成功 ,自我BS一下,借坛中前辈的智慧,求一个铣槽的代码(尺寸20*150mm,深30mm,圆槽半径50mm,),谢谢赐教!

网友:
最好上图。

网友:
得给出要求,每次下切多少,F值多少。
Mach3 本身就带加工策略,可以直接生成G代码

网友:
 刀直径和每次下刀深度是多少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没有高人出现!

网友:
看看G代码的说明应该清楚些

楼主:
高手能否给一段G代码说明一下用法?

楼主:
刀直径: 8
和每次下刀深度:0.5        (mm)

网友:
上图好点哦

网友:
最近整了本书,想学G代码,但雕刻机还没出来,学起来兴趣不大,我也不懂,望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A:
加工中心G代码表[FANUC系统]

*G00 01 定位(快速移动)
*G01 01 直线插补(进给速度)
G02 01 顺时针圆弧插补
G03 01 逆时针圆弧插补
G04 00 暂停,精确停止
G09 00 精确停止
*G17 02 选择X Y平面
G18 02 选择Z X平面
G19 02 选择Y Z平面
G27 00 返回并检查参考点
G28 00 返回参考点
G29 00 从参考点返回
G30 00 返回第二参考点
*G40 07 取消刀具半径补偿
G41 07 左侧刀具半径补偿
G42 07 右侧刀具半径补偿
G43 08 刀具长度补偿+
G44 08 刀具长度补偿-
*G49 08 取消刀具长度补偿
G52 00 设置局部坐标系
G53 00 选择机床坐标系
*G54 14 选用1号工件坐标系
G55 14 选用2号工件坐标系
G56 14 选用3号工件坐标系
G57 14 选用4号工件坐标系
G58 14 选用5号工件坐标系
G59 14 选用6号工件坐标系
G60 00 单一方向定位
G61 15 精确停止方式
*G64 15 切削方式
G65 00 宏程序调用
G66 12 模态宏程序调用
*G67 12 模态宏程序调用取消
G73 09 深孔钻削固定循环
G74 09 反螺纹攻丝固定循环
G76 09 精镗固定循环
*G80 09 取消固定循环
G81 09 钻削固定循环
G82 09 钻削固定循环
G83 09 深孔钻削固定循环
G84 09 攻丝固定循环
G85 09 镗削固定循环
G86 09 镗削固定循环
G87 09 反镗固定循环
G88 09 镗削固定循环
G89 09 镗削固定循环
*G90 03 绝对值指令方式
*G91 03 增量值指令方式
G92 00 工件零点设定
*G98 10 固定循环返回初始点
G99 10 固定循环返回R点
从表1.1中我们可以看到,G代码被分为了不同的组,这是由于大多数的G代码是模态的,所谓模态G代码,是指这些G代码不只在当前的程序段中起作用,而且在以后的程序段中一直起作用,直到程序中出现另一个同组的G代码为止,同组的模态G代码控制同一个目标但起不同的作用,它们之间是不相容的。00组的G代码是非模态的,这些G代码只在它们所在的程序段中起作用。标有*号的G代码是上电时的初始状态。对于G01和G00、G90和G91上电时的初始状态由参数决定。
如果程序中出现了未列在上表中的G代码,CNC会显示10号报警。
同一程序段中可以有几个G代码出现,但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同组G代码出现时,最后出现的一个(同组的)G代码有效。
在固定循环模态下,任何一个01组的G代码都将使固定循环模态自动取消,成为G80模态。
1.3 辅助功能
本机床用S代码来对主轴转速进行编程,用T代码来进行选刀编程,其它可编程辅助功能由M代码来实现,本机床可供用户使用的M代码列表如下(表1.2):
表1.2
M代码 功 能
M00 程序停止
M01 条件程序停止
M02 程序结束
M03 主轴正转
M04 主轴反转
M05 主轴停止
M06 刀具交换
M08 冷却开
M09 冷却关
M18 主轴定向解除
M19 主轴定向
M29 刚性攻丝
M30 程序结束并返回程序头
M98 调用子程序
M99 子程序结束返回/重复执行

网友:
螺旋下刀,深30MM。[local]1[/local]
%
O5000 (P_CONTOUR_T1.TAP)
( MCV-OP ) (21-APR-2010)
(SUBROUTINES: O2 .. O0)
G90 G17
G80 G49 G40
G54
G91 G28 Z0
G90
M01
N1 M6 T1
(TOOL -1- MILL DIA 8.0 R0. MM )
G90 G00 G40 G54
G43 H1 D31 G0 X1.2 Y0. Z2. S1000 M3
M8
(---------------------)
(P-CONTOUR-T1 - POCKET)
(---------------------)
   X1.2 Y0. Z1.
   Z2.
G3 X1.2 Y0. Z0.148 I-2.4 J0. F33
   X-2.613 Y1.94 Z-0.5 R2.4
   X1.2 Y0. R-2.4 F200
   X1.2 Y0. I-2.4 J0.
   X1.2 Y0. I-1.2 J0.
G1 X4.
G3 X4. Y0. I-4. J0.
G1 X6.8
G3 X6.8 Y0. I-6.8 J0.
G1 X9.6
G3 X9.6 Y0. I-9.6 J0.
G1 X12.4
G3 X12.4 Y0. I-12.4 J0.
G1 X15.2
G3 X15.2 Y0. I-15.2 J0.
G1 X18.
G3 X18. Y0. I-18. J0.
G1 X20.8
G3 X20.8 Y0. I-20.8 J0.
G1 X23.6
G3 X23.6 Y0. I-23.6 J0.
G1 X26yue4ri
G3 X26yue4ri Y0. I-26yue4ri J0.
G1 X29.2
G3 X29.2 Y0. I-29.2 J0.
G1 X32.
G3 X32. Y0. I-32. J0.
G1 X34.8
G3 X34.8 Y0. I-34.8 J0.
G1 X37.6
G3 X37.6 Y0. I-37.6 J0.
G1 X40.4
G3 X40.4 Y0. I-40.4 J0.
G1 X43.2
G3 X43.2 Y0. I-43.2 J0.
G1 X46.
G3 X46. Y0. I-46. J0.
G0 Z1.--------------

网友:
引用 网友A:
*G00 01 定位(快速移动)
*G01 01 直线插补(进给速度)
G02 01 顺时针圆弧插补
G03 01 逆时针圆弧插补
G04 00 暂停,精确停止
G09 00 精确停止
*G17 02 选择X Y平面
G18 02 选择Z X平面
G19 02 选 ...

正好用得着!补课,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