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前辈来鉴定(续集)

楼主(2010-04-21):
看了XD们的回复我有主意了,除非按废铁的价钱1.8元一斤我才会拿下了。
我还看见几台不知道是什么床,大家看看

楼主:
还有一台3千多

网友:
3000这床有能力的可以拿下!请速回我PM你的信息!谢谢!

网友:
第一台那个是手扳车床!

网友:
都是在马王堆出土的

网友:
LZ看来中毒很深了,也是没事就到二手市场跑。

网友:
我没有机床,不过我去旧市场看过很多。

觉得,不要一味的要求废铁价,特别是集散地的那些商人并不是笨蛋,每个机型都有市场的指导价,再根据不同的成色和磨损情况在指导价上面做调整。有些东西他是必卖的,就好像楼主发的那些,在他们眼睛里面都是废铁,开不动,很少会有人去买,他们也不会去照顾,直接露天摆放,买的人都是不懂行或者需要部分配件的人。对于这些机器买回去,价格虽然低,但你想想,买回去要花很多时间去除锈重组,还要找缺失的零件,锈的厉害需要打磨,精度就很难要求了,隐形成本非常高。除非只是为了折腾,有大把时间和金钱去伺候,则是另外一个事了。

网友:
假如没有好的加工条件,没有好的技术,新手,我觉得还是不要碰这个东西。。。买能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