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f16装好在地面试没有推力啊

楼主(2010-04-21):
配置是70mm喊道,3200kv
电机
,50a电调,3s 2200ma 20c
电池
,在地面退满油感觉走都不走啊,好郁闷,有飞过的或者出现类似的问题的兄弟帮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地面走不动应该不可能的,不过70涵道要4S电池才能喂饱,你飞机全配重多少?

网友B:
1.需要4S电池才行。。。。。
2.机轮是是否太紧,转不动。。。
3.电机线是不是接反了,电机反转。。。。
4.进风口太小,进气量小。。。
5.地面不平整。。。

楼主:
问题是就算拿在手里也是感觉没有推力,我以前装过t38的喊道,在地板上面很容易就走了啊,3s似乎是差了点,但是还不至于连推力都没有吧

网友C:
 电机问题?

楼主:
杯具啊,天大的杯具,喊道装反了,日哦

网友D:
不大可能啊 就算是3S在地上跑跑肯定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E:
哈哈,真是杯具,这都能装反,不过还是赞一个!

网友F:
我的F16配的也是70涵道,用2218 3550KV电机3S电池勉强能飞。

网友G:
3S飞雀雀 不如装64 用3S 推力都比70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