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用JR 9X 玩G4遥控杆没有反应

楼主(2010-04-21):
以前我用虚拟光驱方法,可以在电脑里玩G2
最近有时间了,模拟器也升级了,买了一个G4(可以升级到4.51)光盘和一个狗(音频线)。安装后,不论怎么设置控,软件总是报找不到控制杆。
我以为是音频线有问题,请教卖家,将我的音频线插到卖家的电脑和卖家的控,完全可以正常使用。在卖家的电脑上,换上我的控,还是报找不到控。
急死了,有哪个帮我一下吗?
谢谢了!

网友A:
兄弟上个JR9X的照片吧!~!欣赏下吗!!

网友B:
发射机设PPM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上个JR9X的照片吧!~!欣赏下吗!!
LS就不要玩我开心了,我正急得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射机设PPM模式
发射机设置成了PPM模式,也将十字盘设置成一个舵机,即普通模式。曾经用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两种机型试过,也没有用。
但卖家的控换上去就能正常用。我的控换上去就不能用,找不到杆。
晕死!

楼主:
求教各位高手了,帮帮我吧

楼主:
有高手帮一下吗?

网友:
在关机的情况玩
jr开机反而不认控

楼主:
开机,关机都试过了,都不认控
也在CMOS里把端口设置成ECP模式,还是不行
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机,关机都试过了,都不认控
也在CMOS里把端口设置成ECP模式,还是不行
还有其它方法吗?

估计是控可能性不大,现在只能是排除法了
换个模拟器看控是不是真的没问题

楼主:
我的控一直在飞直机啊,怎么会是控的问题

PS:像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安装一个PP JOY软件来帮助电脑识别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