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大齿盘结构请大家点评

楼主(2010-04-21):
这是我们准备配机的新型大齿盘总成,请大家对这种结构给与点评,
新型大齿盘硬度不会输给老款,平整度一致性超越老款。

对比以前用过的三款结构:

飞魔士新款大齿盘

网友:
不错,坏一个齿要换一个总成,今年的销售额增长8%有保证了

网友:
五金跟塑胶件是用螺丝加紧配连接吗?会不会不牢固,容易打滑。

网友:
暴力测试,,才能说明问题。。

网友:
沙发说的极是

网友:
我觉得以前的好.起码不用换总承

网友:
yt以前的大齿就是这样的呀,这种结构要轻一些.只是单向轴承不好换

楼主:
大家的意见各有千秋
我们的点评:
老款优点:
1、更换大齿盘塑时胶件配件便宜。
2、大齿盘由:上齿盘——下齿盘——金属固定座——单向轴承——4颗梅花螺丝——空心金属套——垫片

新款的优点:
1、重量减轻
2、大齿盘总成由:上齿盘——下齿盘——单向轴承——空心金属套——垫片

到底是配件(上齿盘)便宜是王道,还是方便适用是优势,请大家再次讨论!

如果大家一致认为采购配件便宜是王道,飞魔士对这个配件只有2字:抹杀!

网友A:
干嘛不把飞机也做成一次性的???一炸就换机

网友:
看了许久,才看明白。
轻微的重量与维护成本,各有说辞

网友:
便宜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把飞机也做成一次性的???一炸就换机

言过了,易损配件又有那个是永恒的呢!

网友:
质量很重要
维修方便也重要
但价格更重要(质量要保证)

网友:
能采纳玩家意见的厂家要顶一下

网友:
如果3d炸机 大齿是损耗的必需品 配件虽然质量好 但是如果更换大齿不方便的话 估计没有人接受的 除非新的大齿 每个都装好单向

网友:
我老款的黑鹰就是过盈配合的,换的我累死

网友:
引用 楼主:

言过了,易损配件又有那个是永恒的呢!

是过言了!就如你说的易损件没永恒的,问题就出来啦!

网友:
我的YT250老款像飞魔士的新款,而新款像飞魔士的老款,
两种都有在用,说实话性能感觉不到有什么区别,
价格你也说了只更换大齿盘塑胶件配件便宜,
反正YT也是两种都在卖,飞魔士不妨也同时供应两种,让大家多一个选择

网友:
看到过有人坏掉的大齿盘堆起来有1尺多高,
还是便宜点好

网友:
楼上所言极是,价格是比较重要的目标啊,还有配件的普及度哦

网友:
在保证质量不变的前提下.第一:便宜!第二:更换方便!所以.如果附合作以上两点!新大齿还是有一定的占有率!反之.还是选择旧大齿.原因就是更换方便又便宜!

网友:
新款的更换不如老款的方便
而且大盘的易购度没有老款的好
虽然说结构上精简了,但是优势不明显

网友:
老款经过广大模友的考验的通用型号!   新款专用性强,且价格高

网友:
别搞创新,,,兼容是关键!!!

市场目前仍然是由亚拓在引领!!!

网友:
亚拓不一定在小细节上敢大胆的去尝试,我觉的FMS可以去做一些完善,YT不断的开发新产品,但对老产品的完善方面比较差,这可能与厂家不愿否定自己的产品有关吧,其实我从FMS的白金到近几款机上都看到了很多亮点,如结构调整,PRO身+直驱+双推,这真比亚拓PRO好,不过精度还赶不上YT,就大齿而言关键还是,便宜,不易变型,到底有没有市场还取决与质量,.还是那句话,在细节上的完善YT未必能赶上内地的小厂,但这种灵活经营的方式也是双刃剑,所以稀望FMS用好自己的优势,在现有的各款机的基础上,借鉴全世界明机优点,不短改良,做出1-2款精点机,看好F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