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ESP的怪事

楼主(2010-04-21):
我的新年版500ESP 飞了近30个落了 没什么毛病 没炸过 这两天 突然发现开3D尾巴锁不住(65%) 有点左右摆(像感度高的感觉)在倒飞倒退航线的时候 突然 尾巴向右90度 现在 只要开3D 尾巴会不定时的向右旋 不开3D悬停状态下没问题 (65%) 请教大家 郁闷

网友A:
时不时抽一下? 是轴传的吗?? 如果是皮带的 就是皮带的问题 是轴传就等楼下高手解答

楼主:
是轴传 都打开检查了 没有问题 其他齿也都没问题 唉 没炸过啊 就出这状况

网友B:
500ESP抽尾问题总是有

网友C:
尾巴的轴承看过没,我台也出现过这个情况,检查后发现是轴承问题,换了就没事了

网友D:
检查尾桨夹,轴承 螺丝

网友E:
我也遇到过此类问题,结果发现还是机身震动传到到陀螺仪上了,好好处理下就OK了!

网友F:
我也被这种情况折磨了好长时间。没办法拿去飞场请高手会诊。高手就瞄了一眼说:换塑料尾桨夹吧。出于对高手的绝对信任,我马上订了一个YT 原装塑料尾桨夹回来。换上一试,OK了!
问高手原因,解释是:金属尾桨夹的质量大,尾桨转速高,轴承肯定受不了。
这应该是YT 500的设计缺 陷之一。我仔细对比了一下才飞了20个起落左右的金属尾桨夹和新买的塑料尾桨夹,发现金属尾桨夹里的轴承已经有很大旷量了。这才20几个起落啊

网友G:
检查一下主轴承,以前我的450主轴轴承炸过以后发卡,也有过类似现象,再就是对转齿轮的轴承

网友H:
哎,我的600也有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