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蔽的故障 危险的经历

楼主(2010-04-21):
我的配置是飞耐闪客450+浩马特电机+GY401+9257+好赢40A电调+恒吉斜盘舵机。大约在10多天前,飞机在悬停时偶尔会出现在油门不动的情况下动力输出会瞬时停顿一下,同时尾巴也向右边抖一下的现象,经检查单向轴承和反转齿轮等均无异常,于是继续飞,但瞬间停顿的情况越来越频繁,并偶尔伴随着飞机突然自旋。前天中午拆下大桨通电运行检查亦未发现哪里有异常,于是装上大桨继续飞并观察,飞第二块电池悬停观察时飞机在油门未动的情况下突然动力增加,从30CM左右的高度突然猛窜至近3M高(幸好周边没人),上窜过程中已关完油门,但没起作用,只得关上熄火开关,飞机飘降下来,幸好没有受损。于是大胆地继续起飞观察,刚悬停稳,飞机在油门未动的情况下突然猛地自旋,并且动力不断忽大忽小地变化,马上关掉熄火开关,但不起作用,停不下来,慌忙中赶紧关掉摇控器电源,飞机才断掉动力落了下来。回家拆掉大桨继续运转观察,但现象依旧,并且在无操作的情况下舵机偶尔会发生动作,于是初步判断为电调故障。在检查时偶然发现陀螺仪灯突然熄了一下,仔细检查线路,发现电调BEC插在接收机上的插头处的黑线有点软,进一步检查发现该线内部已断了,但外面的胶皮是好的,另外两根亦可能有问题,于是将线剪掉重新焊在插头上,并将磁环用扎带绑在机架上,通电试机,正常。
总结:1.BEC附近是磁环,在长期震动过程中使线在端部大部份抖断,造成接触不好,至使电调工作异常。
2.飞机某一异常状况后面一定有其原因,应检查除后再飞,避免造成事故和带来危险。

网友:
宝贵的经验!

网友:
检查得好仔细啊,之前我也有台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
谢谢LZ~ 马上加了一条扎带

网友:
故障果然够隐蔽。
小问题一定要解决,否则可能造成更大的损失。

网友:
故障排除!

网友:
故障果然够隐蔽。
楼主发贴辛苦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过,后来装机都是用橡皮筋扎好bec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