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难题

楼主(2010-04-21):
陀螺
陀螺仪
的难题
控在什么设置下会造成陀螺仪接收不到到由
遥控器
所送出的尾舵控制讯号,造成尾舵伺服机无法操作。
帮帮忙吧,现在不管我怎么调控,尾舵和陀螺仪都没有任何反应,郁闷

网友A:
接错通道了

网友B:
如果其他通道都动作正常,那可能是陀螺仪或尾舵坏了

网友C:
将控复位后接陀螺通试试看!

网友D:
请问是否插在4 .5通道上?可否插头插反?

网友D:
请问是否插在4 .5通道上?可否插头插反?还有一点.检查下陀螺线有没有断

网友D:
如果以上都排除过没有就重新买一个陀螺吧!

楼主:
刚将控复位后陀螺锁尾了,可是第二次开机陀螺就又没反应了,要不就是尾舵机不停的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