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贴塑中的问题

楼主(2010-04-21):
刚刚贴好了铣的工作台,用的0。5的6S塑带,贴的是台面和底座之间的那块短导轨,按照DX们的教导先贴X轴斜的那面,然后装回底座塞
入塞条用锁紧螺钉压紧,然后贴Y轴的斜面,贴好后台工作台面装好依前面的方法压紧,这时问题出来了:贴塑的那边向不贴的这边错开
了0。7MM左右(原来没贴时是在同一个平面上的)这样一来丝杠和螺母轴心也错开了0。7MM。如果说贴导轨平的向下压那部分使工作台
高出0。7MM还可通过垫东西让螺母位置不变,可是这个是向旁边偏移0。7MM怎么办好呢?螺母会不会套不进丝杠啊?哪位贴过的兄弟帮
帮忙!!另外除油我用手拿碎布和着丙酮擦,我没有那种橡胶的手套,丙酮好象有毒是吗?我吹着风扇搞应该没事吧?

网友:
不懂,房老大呢?说说,丙酮是易燃易爆的溶剂,没事,就象酒精一样。
你的问题FANG老大才能解决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化油汽清洗剂来喷洗来的干净(我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用化油汽清洗剂来喷洗来的干净(我每次都是这样做的)
wo
这东西有腐蚀性,再说我不知道本地哪有的卖。。。

网友:
老大,一个燕尾要贴4个面,塞条也要贴(塞条要磨薄1mm),贴完左右应该是对中的,上下会高0.5mm,但原来的丝杠孔有富裕,不影响安装
另外,丙酮毒不大

网友:
fang老大给我pm个地址,等改好老钻了也给十字托板贴下塑。

网友:
我之前贴塑前是用95%酒精来清洁
如果没有丙酮能用其他代替吗?
像是去渍油, 甲苯, 油漆溶剂之类的..

网友B:
甲苯和四氯化碳可以,汽油和酒精会留1层膜影响粘贴强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甲苯和四氯化碳可以,汽油和酒精会留1层膜影响粘贴强度.

谢谢~
再请问一下, 贴完不刮研行吗?
我不会刮, 怕越搞越槽..

网友:
只要胶不要太厚,按正常使用位置装机床上加压固化后,配合会很好的,一般不用再刮

楼主:
第一次贴,要把捣鬼刮成大花脸。。。。又怕除油不彻底粘不紧。。。。。压力蛮大的。。。。。谢谢FANG 哥替我解除了一些压力!X,Y轴燕尾正在固化中。。。。相机正在路上。。。。等够三天后完全固化再拆开贴X,Y的受压那两面,顺便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