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哎,又搞不懂了

楼主(2010-04-21):
我想做条可以前进后退的船,用双向电调,可是,我的轴系用什么好点?软轴好?还是硬轴好?软轴的好像不能正反都转是吗?

网友A:
LZ是想做救援船嘛?如果想可以倒车,那硬轴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B:
软硬轴都行!难道你想做倒退也要破百

网友C:
硬轴,软轴,哪个好呢?

网友D:
要到车的,最好用硬轴。

楼主:
谢谢了,我看好像是软硬都可以是吗?但是硬的好点

网友D:
软轴,一般来说,是不能反转,反转会散。当然,小动力的场合除外。

网友E:
硬轴结实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