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时接收器怎样供电

楼主(2010-04-21):
我的是T6A,想飞油固,不知道用哪个通道供电?用什么
电池
供电?请高手指教!先谢谢了!

网友A:
BATT 4.8V

网友B:
哪个通道都可以供电,甚至用Y线和其它设备共用一个通道也行。

网友C:
同意楼上所说,另外电源可选用4.8-6V都可以

网友D:
LZ只飞电的吧,用4.8-6V的电池组通过开关线插空闲的任何一个通道,不要插错正负就可以

楼主:
谢谢各位啦!看来不用换遥控器了哈哈

网友E:
原帖由
Sirano
于 2010-4-22 00:16 发表
BATT 4.8V
4.8v還不炸雞?

网友F:
最好在电池和接收机之间串个开关 电池可以选择5# 4-5节串联就可以
需要注意接线的时候只需要连接电源正负极就可以了 信号线可以用来加强 但不需要连接

网友G:
到人少的地方首飞吧,毕竟玩航模要对周围的人负责

网友H:
我是用5节1.2V电池串联供电的,效果不错,可以飞10个起落以上。油机最好还是在电池和接收之间加个三线开关,比较方面。

网友I:
玩油动建议换控,FB、JR都行,最好还是别用T**,安全第一呀!

网友J:
用天地飞的,在地面不抽天线拉距离,地面距离乘十,差不多就是上天能控制的距离。如果距离太近,还是别用了。

网友G:
问题不在有效控制距离,在于稳定性哈,提醒楼主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K:
T6A?还是换了控再飞油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