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DS800陀螺仪的设置。。。

楼主(2010-04-22):
 请教高手,本人是初学者。一套固朗450C,KDS800
陀螺仪
、KDS 7X 2.4G控。尾
舵机
换了个银燕的ES08MD,数码金属齿舵机,陀螺仪上尾舵行程限制80左右,延时0。
遥控器
上陀螺仪感度只能调到38左右,如果再调高感度就会有追尾现象。舵机的摇背已经是1CM左右了,遥控器上4通道舵量120。可是看论坛上的说陀螺仪感度要调到60以上,我的怎么也调不到60以上,这是怎么会事?改怎么设置哦?谢谢。

网友A:
锁得稳就好,我的也不到40.

楼主:
哦,这样啊。那要是3D飞行模式感度怎么调呢?20?30?

网友B:
一般都是35~45 左右,只要能锁稳就可以了。不用过于最求高感度。

楼主:
好的,明白啦。呵呵

网友C:
KDS800只要这么低的感度,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