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PPM 6 動搖控器旋鈕

楼主(2010-04-22):
請問 Esky PPM 6 動搖控器左右的旋鈕,是作什麼用途的?
是調整螺距時,需要用到它,還是在飛行時,需要用到它?
謝謝你~

网友A:
相当于油门曲线、螺距曲线

楼主:
請問~在調整螺距時,這兩個旋鈕需要去動它嗎?
搖桿要放在那個位置上面,才能去動,這兩個旋鈕?
謝謝~

网友B:
装机调试时应置于中位(0或50)。
飞行中根据飞行情况,方便调整油门、螺距曲线中间部位的数值。

楼主:
那請問~ 各位有這台King II 的大大们,使用原廠6動PPM搖控器時,是如何調整設定螺距的?
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