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4-22):
最近在凤凰模拟器上练侧飞圆周(刷锅),飞机在绕到圈的某一位置时候突然尾巴会抽一下,然后方向舵单向失灵,摆弄几下又好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调了陀螺仪感度没解决问题。

楼主:
没人解答么?

网友:
控或狗的问题,请检查硬件,最有可能是加密狗的信号线接触不良~

网友A:
检查一下尾推是否顺滑

楼主:
不是每个飞机都这样。是接触的问题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尾推是否顺滑

皮带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皮带松了

请LZ钻进电脑里检查一下JJ的皮带

网友:
没人知道吗

楼主:
我估计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网友(2012-03-14):
 人的问题,换人吧

网友:
手的问题

网友:
伞齿扫了,拆开电脑拿出飞机修

网友:
模拟器没一个是稳定的,我总共买过两个模拟器一个没带操纵系统,一个带操纵系统的。前一个180块钱几乎没有模拟训练过一次,总是中途连接不上。 后一个270块钱,有12种模拟软件,但我也就是玩玩xtr,  也有时灵时不灵的毛病。

网友:
舵机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拿一架logo 800出来。

网友:
把接收换了

网友:
 重启电脑,如问题依旧,再次重启,直到LZ放弃

网友:
某个地方接触不良了吧。。我的也有时候会莫名其妙的上下跳下。

网友D:
控的电位器不好或者电路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