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F25的机头螺丝没法松开

楼主(2010-04-22):
化肥BF25的钻铣床到家了,今天想把机头放平,但固定机头的两颗螺丝一颗很轻松就松开,中心的那一颗死活就是松不开 ,把扳手搞坏了还是无法松开,难道是顺时针才能送开?搞过的兄弟说下怎么搞啊,先谢谢啦!化肥的工人力气大啊!
借用万能表的图看下

网友A:
看看螺纹不就知道了吗?上面的图是顺丝。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般都应该是顺丝,但就是无法松开啊

网友B:
扳子没用对,劲没使到。

网友C:
使劲 那个是正常的螺丝

楼主:
这个位置还真不好用力,因为被下面的那颗螺丝顶着,扳手要斜着才能卡到螺帽,都不知道怎么设计的

网友D:
LZ 用的是什麽工具,
可能太阳春了, 工具坏了, 镙丝头可没看到一点儿损伤!
找个六角套筒工具,保证能开, 不够力气的话, 把柄加上长管子就行,
换车轮的方法同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开了 用的是随机的工具绝对的阳春,软而无力
要先把下面的那颗螺母卸下,找把钢钢的19#扳手,然后站好姿势一用力,开了,谢谢各位的帮忙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