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去掉尾撑和水平尾会有什么结果。

楼主(2010-04-22):
上次炸机,水平尾断了,修复其他东西后,才发现,到现在尾撑也没装,但觉得也挺好看的,有种光秃秃的美,就尾管和舵机连杆在那杵着~

我知道尾撑两根碳杆加上尾管一起可以形成3个牢固的三角形,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作用,想能不能不要尾撑杆和水平尾了,就把尾舵机连杆再稍微定下位就去飞

想象不出什么结果,,请高人指点。。。机器是GL450C....

网友:
以我的看法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可以去掉尾撑和水平尾。不知高人有何看法。

网友:
尾撑的主要作用是固定尾管,如果没有也是可以飞的,但是你要保证尾管座夹紧了,如果尾管因为震动松脱了,那结果就是机子会自旋或什么的。
水平尾在V2的时候是尾撑固定座的上半部分,没有那个,固定座就没法夹在尾管上了,到了V3和PRO的时候就纯粹只是一个好看的作用了

网友:
我有亲身经历!曾经乱飞450!一次空中飞掉尾撑一根!而且只是杆掉出来!修复,滴502把杆粘死!第二次乱飞!再次飞掉!我想如果尾撑不受力没用的话,也不会莫名其妙的掉出来!这样的设计,一定有它的道理!不过我很期待楼主这样飞是什么效果,见识见识…

网友:
看错了!还以为是去掉垂直尾翼呢?

网友:
不装尾撑尾撑飞应该也没问题,安装像真壳时就没法装尾撑
尾撑的作用就是通过一个三角形结构减少尾部震动
要是装的不紧,比如开胶松动什么的那他就是一个震动放大器
总之装就装好了要么干脆别装

网友:
只要尾管够紧,个人认为问题不大。

网友:
尾撑的减震作用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
我也没装尾撑 振动还变小了 可能和尾撑长度 振动频率有关 如果两个频率一致振动就会加大

网友:
还是装好

网友:
做几个暴力3D试试看,哭的时候不要找我啊。

要知道,没有必要的螺丝厂家是不会多给你一颗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啊``呵呵``

网友A:
而且一定要是金属头的才可以``像是PRO 软塑料那种  根本没用的````我就是自己改金属头``尤其是尾管那里。
确实尾撑容易把机身的震动和尾翼的震动连在一起 形成共振```但机身调好了的话`尾撑就可以抵抗尾翼的震动了`````
不过我感觉啊``震动还是要在问题上解决`不能说要靠什么东西抵抗震动`````如果真有问题了,出现震动了``多少个尾撑也没用````````

网友:
不装水平尾的后果就是摔机可能摔着尾舵,损失很大哦,呵呵。当然,如果你的水平尾翼是特小的那种装饰品,就没多大作用了

楼主:
呵呵  大家说的都很在理 可惜我还不能为大家做强力3D测试的能力  翻翻

网友:
有比没有好,没支撑杆尾管易弯曲。

楼主:
昨天仔细回忆了下,以往炸机凡是有尾管弯曲断裂的情况,都是尾撑很好的保护着我的9257,弯曲断裂都是发生在尾撑固定座到尾波箱这一段,可以想象不装尾撑尾管会从哪开始弯,然后尾舵机固定座如果被弯曲的尾管PIE到,那断的肯定不只是尾管,相信9257那脆弱的耳朵肯定也会让人后悔不已。
所以还是LSSSSSS的同志说的好,厂家不会多给一个螺丝的,虽然很美耶很轻,建议大家还是老实做人。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一定要是金属头的才可以``像是PRO 软塑料那种  根本没用的````我就是自己改金属头``尤其是尾管那里。
确实尾撑容易把机身的震动和尾翼的震动连在一起 形成共振```但机身调好了的话`尾撑就可以抵抗尾翼的震动了` ...

这位的回答与我很有同感,强烈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