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C配6106hfc接收,怎么只有4通道有反应啊?

楼主(2010-04-22):
求助10C配6106hfc接收,怎么只有4通道有反应啊?我用在ax的电滑上面,通电后,只有第四通道有反应,而且还有抖舵的情况发生,其他的通道没有反应,我想应该不是
舵机
的问题,连续试了10个9g的舵机,都是这样的啊,请问要打开其他的通道,应该怎么办啊?谢谢啦 ,帮忙分析一下吧!

网友A:
6106HFC没用过,我的R6008HS如果设成高速模式也不行,因为普通舵机不支技,9257之类的数字舵机就没问题。

网友B:
楼主再试试把接收设为普通模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