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虾们,你们的450用什么电池,我的电池只能飞5到6分钟 ...
大虾们,你们的450用什么电池,我的电池只能飞5到6分钟,是花牌的

楼主(2010-04-22):
大虾们,你们的450用什么
电池
,我的电池只能飞5到6分钟,是花牌的. 我现在想入多几个电池,大家推荐下,能上10分钟以上的,不是暴力飞行

网友A:
3E2200毫安的亚拓se gf原装动力航线10分钟左右,3D大概5分钟!

网友B:
航线或者悬停一般的电池在7-9分钟。具体时间跟机器重量,顺滑度,油门螺距曲线,电机都有关系。玩10分钟,电池容易过放哦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的电机功率和转速变化情况,不一定是电池的问题。
我的V2原来用亚拓300W的430X,普通模式就能飞10分钟(下来电压在3.76-3.74V)使用388W的浩玛特和400W的亚拓450M电机(飞机是亚托450PRO),也就能飞8分钟(非暴力3D4分30秒-5分钟不等,下来电压在3.80V-3.74V之间),另外飞机的各部分传动机构是否顺滑也影响到电力的消耗,以上是本人的经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楼主:
忘记说,我的是飞魔士450皮带版PRO 是不是比较重的原因

网友D:
用4S 锂离子电池
你淘宝下吧

网友E:
一般来说电池间的差距不会太大,PRO本身比较重,要飞10分钟就算是2600MAH的也会比较吃力

网友F:
用6S2P的1300锂应当可以吧,LZ试试

网友G:
我用4SA123飞航线十二分钟左右,3D模式6分钟~

网友G:
也有两组断断续续飞了近二年每组几十个起落的花牌,还能飞航线6分钟左右~

网友H:
亚拓除了2150 25c的垃圾以外,所有电池都能保证暴力飞行、野蛮充电150次以上。

网友I:
花牌感觉放电不是很好
用过4个牌子的电池而言
不过新手完全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