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 提示连接中断

楼主(2010-04-22):
刚买了个B8 想用来测
电池
容量,可是插什么电池上去不管是单充 还是电池组,电池检测之后就提示连接中断,难道机器有问题?

楼主:
12V 30A的电源 应该不至于供应不上吧

网友:
检查电池连接线有否内部有断路或接头虚焊做成接触不良。我之前也有这个问题,后来将线上的接头拆开发现虚焊了,重新焊好就可以了。

楼主:
线已经测量过没问题,并且用其他的线直接连接输出端也不行,单充一节电池应该不用接平衡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