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真的是过放引起的吗????

楼主(2010-04-22):
GE power 3S1P 第二次冲电飞了五分钟的悬停感觉动力明显下降,下来一测 3.4V 0V 3.4V 今天联系了商家,说我这个是过放造成了,是商家在忽悠我还是真的是我过放造成的。

网友:
如果都3.4了,就有点过放了

网友A:
下机电压3.4V 有点过低, 对电池不好.
但是有一片0V ., 那么这片电芯是有问题的.
不关过放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机电压3.4V 有点过低, 对电池不好.
但是有一片0V ., 那么这片电芯是有问题的.
不关过放的事!!

同意

网友:
中间那片平衡线断了

楼主:
谢谢几位的回答,过放我知到,就是0v我不理解,现在基本能确定是商家忽悠我了,就是不想帮我解决

网友:
ov 可能是平衡线断了哦  你在t头那里量一下  看和在平衡头量的一样么 都是7v多?:loveliness:

网友:
??……??
电调没有低电压保护么?
不可能是这个电压。0V的那一片可能是平衡头线断了。
如果真有一片到了0V,就算其他2S是4.2V满电的话,电调也不会供电的。
我怀疑是3片电压都在3.4V左右,中间一片电芯的平衡头线断了。

网友:
看一下总电压多少 , 算算加法看看对不对

网友:
估计平衡线的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应该是平衡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平衡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GE power 3S1P 第二次冲电飞了五分钟的悬停感觉动力明显下降,下来一测 3.4V 0V 3.4V 今天联系了商家,说我这个是过放造成了,是商家在忽悠我还是真的是我过放造成的。

别听商家忽悠,锂电池放电起始电压为4.1v(4.2v),放电终止电压为2.5v,根本不存在过放问题!你电池组不知是否含保护芯片?目前现象好象是第二组电池的均衡端短路,不是太大问题,只是不能再均衡充电了,但也要商家保,若出保可自行修复,应该只是焊接问题